松下 bq-cc05恒流充电????再次测试

楼主(2019-06-03):
带回家直接上万用表~~~

空载电压6.8v

aaa电池充电电流32毫安短接也是这个电流

aa电池119毫安
短接也是119毫安

说明书电流~~~
电池电压无论多少,电流都是120或者40左右~~~~
传说中的恒流充电???

网友:
我也有一个,16买的全新没拆过

网友A:
电压电流都不是你这样测的。

开路电压高是防止电池内阻大充不进,留余量的。

至于电流,你测量到的电流相当于是涓流电流,用于没电的电池或者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补电的。

正常电流要检测到设定电压,以及内阻,才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都不是你这样测的。

开路电压高是防止电池内阻大充不进,留余量的。

额,好像不是很懂啊,我用那个电池电流都是一样的

网友:
bq-cc05好用还是bq391好用?

楼主(2021-11-26):
个人感觉很实用

网友:
这个是傻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