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星显示器边缘偶尔泛绿光,怎么回事,潮湿、磁场、其它?

楼主(2019-06-03):
有时候是会出现这样的绿光,

有时候却是正常的,

是房间温度过高(90%+)引起的吗?根据湿度计显示的情况看,同一湿度,时有绿光,时正常,何解?

17年04月在京东上购买的,才两年多,不会是老化?这种情况需要维修吗?

------------------------------------------------------------------------------------------------------------------------------------
品牌三星 SAMSUNG型号
S24E390HL

网友A:
这问题不好说啊。。。逻辑板,驱动板,屏线,边条。。液晶屏本身,都有可能出现这类故障。。。。。。但屏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不好说啊。。。逻辑板,驱动板,屏线,边条。。液晶屏本身,都有可能出现这类故障。。。。。。但屏的 ...

屏坏的话,不是应该一直有绿光?为什么时有时无的

网友:
应该是背光引起的,能保修就修不能就换吧,现在液晶也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