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兄弟们这个螺丝刀哪里买?

楼主(2019-06-03):
(图片)

网友A:
合适的一字,就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合适的一字,就能用

我怎么看着像外凸的五瓣梅花状的呢

网友:
内五角套统

网友:
看不清楚。重新来过吧。

网友:
这是韩版电磨机上的螺钉,用内六角扳手也无法拆卸,同求拆机方法。

网友:
先用助焊剂把镙丝孔里涂一把,再用小一号一字镙丝刀插进去,然后用锡融在两边,镙丝就变一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着像外凸的五瓣梅花状的呢

一字能卡死二个点。就能拆下。所以要找到合适的才行。

网友:
这个是内突的还是内凹的?凹的好弄,一字就可以。凸的有点尴尬

网友:
用质量好的镊子!

网友:
用U形的能卡住吧,公牛用的那种

网友:
这是外凸的,一字如何拆?用反卡簧钳试一下。

网友:
这个淘宝有,是不是任天堂的游戏机的专用螺丝刀,搜一下

网友:
这种螺丝不太好搞啊,到某宝找专用螺丝刀吧

网友:
松下洗衣机电脑板用的这种螺丝,批头要从厂家订的

网友:
cnc一个 12345

网友:
这么奇葩螺丝,拆了就换掉

网友:
这个我拆过,X宝有专用的螺丝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