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乐视随身看LeSLH601

楼主(2019-06-03):
卡扣不好拆,先从开机键这边下手,大拇指指甲插进去,然后不锈钢拆机片

拆开后的样子

下面是三颗18650,总容量标称10000mah,电池拆了才能把板子拿下来

暂时先这样吧,晚上回家把板子拆下来看看什么情况,指示灯并没有按说明那样开始闪烁,只是常亮,估计是升级固件出错变砖了,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该怎么救活哦
继续,拆下板子,25L128居然在屏蔽盖下面,废了不少劲拆下来明天上编程器备份出编程器固件看看

好像在拆屏蔽罩的时候弄掉了2个小原件,看来以后要拆东西一定不能急躁
今天先睡觉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随身看,还以为是微型投影仪,原来是充电宝加无线U盘,高级!

楼主:
掉了个小电容,天线旁边的,目前没发现有什么影响,继续测试,充满电开一天没问题,过十几天要坐火车,可以存点电影打发时间

楼主:
屏蔽罩要不要装回去呢

网友A:
看看能不能找到u盘主控,飞线到microUSB上 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找到u盘主控,飞线到microUSB上 就方便了

我考虑另加USB接口,或者在放电口加数据,microUSB支持QC2.0比较实用,不想改动,最多也是改个TYPE-C,这段时间没空折腾这个,有时间再说

网友B(2019-07-15):
怎么闹好的,我也是刷进去后,灯常亮了

楼主(2019-08-17):
引用 网友B:
怎么闹好的,我也是刷进去后,灯常亮了

拆壳→拆屏蔽罩→拆屏蔽罩支架→拆闪存→修改网友提供的编程器固件成自己机子外壳信息一样→刷好焊回去完全正常后装回

网友(2020-02-21):
引用 楼主:
拆壳→拆屏蔽罩→拆屏蔽罩支架→拆闪存→修改网友提供的编程器固件成自己机子外壳信息一样→刷好焊回去完 ...

可不可以帮帮我,我的乐视随身看变砖了,手头上有编程器,缺大神带路

网友:
7628?不如改无线路由器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壳→拆屏蔽罩→拆屏蔽罩支架→拆闪存→修改网友提供的编程器固件成自己机子外壳信息一样→刷好焊回去完 ...

你那还有备份的固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还有备份的固件没有?

有的,我看看怎么发给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的,我看看怎么发给你

这个是32G版本,请先备份自己原有固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oJx7au5TwqGH1jLfzQHsw
提取码:to9m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还有备份的固件没有?

这个是32G版本,请先备份自己原有固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oJx7au5TwqGH1jLfzQHsw
提取码:to9m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2020-03-28):
大佬,我手里的随身看今天刷机失败也砖了,WIFI灯不闪常量,想修复一下,求带路,有64G的固件吗

网友:
太好了,楼主太伟大了,竟然还能修好,我的也刷成砖了,能发个32G的编程器固件吗?还有能指导一下如何将编程器固件修改成自己设备的信息?十分感谢!

网友:
太好了,竟然还能修好,楼主太伟大了,我的也刷成砖了,能发个编程器固件,谢谢您,还有如何修改编程器固件为自己的信息?

网友:
上面的百度云链接过期了

网友(2020-05-31):
编程器固件怎么改成自己的信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蔽罩要不要装回去呢

楼主麻烦查询分享一下编程器固件和修改固件信息方法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