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电瓶车仪表

楼主(2019-06-03):
以前的液晶仪表显示偏光膜坏了,今天找了个差不多的换上电量显示不准,没有霍尔接线端子。想把显示屏拆下来单独换上试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A:
你换个偏光膜不行吗?

网友:
型号不一样应该不行吧,仪表盘的液晶屏很多都是定做的,笔画和显示项目很多都不一样的。
2楼说的对,还不如换偏光膜,多备几张,总要用的,液晶屏根本就不适宜用在电动车上,太阳下偏光膜太容易老化了。

楼主(2019-08-25):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偏光膜不行吗?

不想买,后来把另外一个的偏光膜拆了换原来那个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