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拆个歼七的BDP-4地平仪,求插头接线定义

楼主(2019-06-03):
先看看外观

楼主:
打开外壳,拆除电路板

楼主:
仪表的夜光效果

楼主:
地平线指示滚筒,拆到这里就不敢往下拆了,里面很精密

楼主:
仪表面板有两个按钮,左边的是调节地平线高度,右上角的按钮是仪表复位按键

楼主:
仪表内部结构,里面是伺服电机带动指示滚筒转动,伺服电机电机的驱动信号由TC-4陀螺仪提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仪表内部结构,里面是伺服电机带动指示滚筒转动,伺服电机电机的驱动信号由TC-4陀螺仪提供 ...

看电路板很简单,里边太复杂了,我这附近的博物馆有七八架各种型号的老飞机,里边的仪器仪表应该都拆除了的。前些天看到好多军用仪器设备,有个带笔记本的家伙,那外壳是全铝的,用钢丝绳和铝骨架做的减震……,本来想拿回来玩,发现里边的主板没有了。还有什么电台训练器等,内脏全都是不完整的,估计是离开部队时被拆了的,出于保密吧,只有一个12V 24的电源兼充电器,没有线材和盖子,拿回来试是好的。内部做工真的很漂亮。

网友B:
这东西一般人搞不到啊

网友C:
地平仪有了,就差一架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一般人搞不到啊

咸鱼上捡的

网友D:
一般的标题应该是这样的啊:
捡了一个地平仪, 想组装一个歼7, 求攻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标题应该是这样的啊:
捡了一个地平仪, 想组装一个歼7, 求攻略。 ...

还差发动机和外壳啊,这些不懂去哪里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板很简单,里边太复杂了,我这附近的博物馆有七八架各种型号的老飞机,里边的仪器仪表应该都拆除了 ...

这个地平仪是远传的,陀螺部分是独立的,现在只要知道怎么和陀螺部分连接的定义,就能玩转起来

网友E:
想让他转起来你还缺自整角发送机和变流机 没记错的话这一型需要27V和三相36V400Hz供电  以前用过这个  不过具体怎么接早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让他转起来你还缺自整角发送机和变流机 没记错的话这一型需要27V和三相36V400Hz供电  以前用过这个  不过 ...

变流机我有了,是SBL-200变流机,直流24V电源也有,主要是不知道地平仪怎么和TC-4陀螺仪连接的线路定义

网友:
看似苏联风傻大黑粗糙的一笔,其实内脏有个光电陀螺仪很牛逼。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地平仪有了,就差一架飞机了

我捡了个螺丝,看看还差点儿什么东西可以组装个装甲车啊

网友:
长见识啊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捡了个螺丝,看看还差点儿什么东西可以组装个装甲车啊

还差个掉了一颗螺丝的装甲车!

网友:
今天看一个帖子说的,拆的是波音上面的地平仪。看着很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