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不滤不知道 一滤吓一跳 净水器换滤芯记

楼主(2019-06-03):
过年期间在家里装了净水器,加了一个前置过滤,这次回家老妈说水放出来很小,过滤器好像堵了,要清理一下。
前置过滤已经黑了

拆出滤芯 ,全是脏污

用高压水流冲洗效果不好

改用醋泡 效果也不好
改牙膏加牙刷 效果明显

刷过的 干净多了

继续拆净水器,整个拿出来

这是第二级

这是第一级

第一级的 新旧滤芯 对比

下午又把风扇拿出擦了擦灰,晒晒我的插头线

1平方的线,长度2米,所谓的又粗又长

end

网友A:
5个月就这样,水质不行,我这边半年也没你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月就这样,水质不行,我这边半年也没你这样

就是水太脏才装的,没想到会脏着这样,

网友:
是活性碳滤芯吗?

网友:
这个是超滤净水机吧,最好装RO 反渗透纯水机

网友B:
前置能够脏成这样,怀疑这水厂的出水能否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

网友:
我家的前置过滤器带自动反冲洗的
时间可以设置,这样应该不会很脏

网友:
山里的溪水

网友:
其实很多水出厂都合格的,很多都是管路老化,特别是老旧的铁管。我老家也在水表后装了一个10寸滤芯,基本每半个月就要换一次

网友:
这个前置过滤器俺也装了....用了四五年也没这么脏呀......看来你们那市政供水处理不咋滴........北方城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置能够脏成这样,怀疑这水厂的出水能否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

8楼正解  山里的溪水,下雨天都是黄的

网友:
这水够可以的了,前置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山里的溪水就难怪了, 微生物和虫子应该不少

网友:
超滤净水器还得是那种不锈钢筒式的,净水口饮用,排污口接马桶、洗漱

网友:
我家里也装了,美的的

网友:
原来不是自来水,吓偶一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8楼正解  山里的溪水,下雨天都是黄的

自然水是没有处理过的,只要上游没有矿产,这样的水看起来脏一些,但是水质大部分时间应该比城里的自来水要好,至少没有那么多重金属和化学药品。

网友:
电线很长不错

网友:
我家里净水器也是,最后快堵住了已经不用,都是烧白开水喝没啥事,父亲担心有细菌买的桶装矿泉水。

网友:
请问这过虑器是单独购的,大约什么价或叫什么名,感觉不错的 安装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