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天猫精灵方糖R拆机

楼主(2019-06-03):
科技以换壳为本,喇叭好像好了一点是纸盆的于方糖功能上的区别,主板还是ID4027的跟去年双十一之后的方糖一模一样可以改AUX立体声输出

网友:
嗯......

字数补丁

网友A:
看起来很不怎么样啊

网友:
天猫精灵不但可以播放音乐、新闻,还可以通过手机app和家中的天猫精灵留言、通话,蛮方便的

网友:
我家的偶尔在用,挺好的

网友:
我家用来控制灯开关亮度,电风扇,热水器什么的

网友:
喇叭换成碗底型的了,前脸换成猫头了,外观漂亮了一点。但是音质单薄是他的弱点,这么个大个头,12v1A的电源,还不如个头小5v电压,19.9包邮的蓝牙音箱低音好,这个不科学,按理讲这么个块头,这么高的电压,低音不敢说要咚咚咚,至少来几声蓬蓬声也行啊

网友B:
然后呢,后续的拆机呢 和方糖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刚买了小度 不知道哪个会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小度 不知道哪个会更好

两个都有,声音小度好,尤其听有声小说,小度男中低音非常浑厚耐听,听一天都不吵。天猫精灵声音比不过19元包邮的乐庭等蓝牙音箱,天猫精灵方糖跟老式德生收音机声音差不多,基本都是高音,听一会就觉得吵。

但是,小度资源太少是硬伤,大多数歌曲都不能播放。资源方面天猫还是实力强大,基本想到的东东都有。
就资源来讲,一个小米,一个天猫,目前来说没有可以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有,声音小度好,尤其听有声小说,小度男中低音非常浑厚耐听,听一天都不吵。天猫精灵声音比不过19 ...

还是老老实实的当做蓝牙音箱用吧,晚上就能见到我的小度了,希望在一个小房间里能有个不错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呢,后续的拆机呢 和方糖有什么区别

都是AM82884F功放芯片,主板硬件跟方糖一模一样没区别吧,

网友:
AM82884F功放芯片

网友:
天猫精灵X1用了一年了,感觉还不错,主要给孩子用

网友(2019-09-12):
有没有方糖R的配件 可以出的?我的坏了,想拿来修一下。

网友(2020-03-07):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有,声音小度好,尤其听有声小说,小度男中低音非常浑厚耐听,听一天都不吵。天猫精灵声音比不过19 ...

请问你的小度是啥样子的?另外单做电脑的蓝牙音箱,用来听腾讯网课,不知道蓝牙连接咋样,我买了好几个蓝牙音箱连电脑都不行,网页版腾讯课堂有声,那个客户端就没声,QQ语音也不行,只有一个小米蓝牙随身版,69元金属壳的那个完美使用,就是音质不好,听课刺耳。其他音质好点的音箱又不能用,真是痛苦。

网友(2021-05-30):
你是怎么拆开的,感觉像是波峰焊啊,撬棒都翘断了,前面板连缝隙都不给

网友(2021-07-30):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不怎么样啊

确实不怎么样做工一般般  价格还贵

网友(2024-10-14):
不错不错,很实用的小音箱。家里都有两个天猫精灵了。

网友(2024-11-20):
很不错,我有好几个,入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