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英睿达(镁光)MX500 500G固态硬盘(CT500MX500SSD1) 未用先拆

楼主(2019-06-03):
家里的电脑机械硬盘有坏道了,打游戏巨卡无比,手头上虽然有些硬盘,但都是二手买来屯电影的
很多都还是SATA2的标准,直接拿来用会比较慢,干脆上个便宜的固态当游戏仓盘。

昨天卷后白条优惠352元到手的,比双十一的时候买的*BX500还便宜。
买的时候也纠结了一下,毕竟同容量同价位的除了MX500\BX500这两兄弟
还有309元的雷克沙NS100和光威悍将480G、329元的东芝TR200
最后选了MX500,选它是因为之前给PS4升级,670元特价的时候买过一块1TB的,
毕竟买过嘛,它什么样子,我心理还有点数

盒子里的东西,那个黑色的圈圈是垫高用的
一般台式机用不上

没螺丝?那就拆开看看呗

铝制外壳,我这次为什么没继续下手就是这个原因,我算了一笔账
MX500虽然卷后要比BX500还贵不少,但是它是铝壳的,自带5年保修
如果我要给BX500也配上这些东西,还得再30左右,这样的话,价格差距就不大了
BX500就没有MX500那么值得买

500G的这个版本,背面是空的,我上次给PS4换的那个1T的后面就是满的

导热硅垫比较粘,很紧,就没撕掉,主控就在下面 Silicon Motion SM2258
颗粒是镁光自家的64层3D TLC NAND闪存 64Gx8-PCS
缓存按料号查到了型号,但再也查不下去了,看贴吧有人说是512MB的

装回去,上盒子分区,对齐4K。
暂时还没上机安装。我还得准备镁光的软件去设置一下OP预留空间
还得检查一下原来的SATA线是不是坏了

小测一下,这是装在硬盘盒里的速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的硬盘都设置好了。软件划分了20G做预留空间。
删掉了原来旧硬盘里不重要的东西,
直接插盒子连接电脑,把整个硬盘的东西都拷贝进去

温度最高61°C,没有掉速,一般39°C左右,
比BX500没有改装铝壳的BX500创下75°C的最高记录还是要好很多

旧的硬盘是一块希捷的2TB硬盘,有很多坏块出现警告了
不知道玩游戏变慢是不是因为这个

电脑里其实还有另外两块固态硬盘,现在整台机已经抛弃机械硬盘了
话说,创见370是MLC的颗粒 就是要比三星850的TLC耐用些
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创见370的那时候的价格刚好是这块英睿达MX500的

最后拷贝完,把MX500装在电脑里测试的速度。

相比之下,去年买的BX500就很惨了。。。

网友:
这货还不错,毕竟是原厂颗粒还带缓存

网友A:
原厂颗粒不错的,到手就拆 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颗粒不错的,到手就拆 保修?

保修是5年,但硬盘壳子上没有任何封条、暗扣,4颗螺丝固定拧开就下来了,这不明摆着让我拆么~

网友:
去年这时候还是1块钱1G,现在又降价了,估计618还能再降一点

网友:
买的很值啊,nand结构可靠吗,?

网友:
64层3D TLC居然可以保5年,英睿达还是很自信的

网友:
我还在用120g龟速固态,你们都500g了,羡慕嫉妒恨~

网友:
不知道618有多少便宜

网友:
楼主明智之选,我买的就是你没有看中的东芝TR200,差价大概50多。东芝这SSD很一般,连缓存都没有,flash还是TSOP48脚的,好在速度不在大号优盘的范畴内

网友:
我记得只有东芝和INTEL的所有芯片会贴导热胶,这个只贴主控跟缓存,如果下载的话内存颗粒温度一定很高

网友(2020-05-10):
掉电保护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