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次做个简易可调开关电源给电容点焊机供电!

楼主(2019-06-03):
为什么叫简易呢?因为给点焊机供电,我只看电压就行了,其它的都简化了,因为做点焊机电源必须是横流恒压,不然一般电源上去直接就保护了。这次用的是高仿明伟12V开关电源29A,什么叫高仿?就是里面的板子和明伟一模一样。当然小长家就是小长家,有些东西能省就省了。这次辅助电源用的是长型12V电源体积小容易摆放,这次没用19V,12V也可以。当然不可能一帆风顺,只有多绕路才知道其中很多的奥秘。这次电流电位器直接做在里面。外接一个电压表加可调电位器就行了。够简单吧!前面我的帖子有介绍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电容是多大的?焊接的时候啪啪响吗?
能不能给个您帖子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多大的?焊接的时候啪啪响吗?
能不能给个您帖子的链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31055

网友B:
400W负载是两个散热器和风扇?

网友:
谢谢分享。。。。。又有新玩具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W负载是两个散热器和风扇?

你说的倒是很简单啊,你说的现实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倒是很简单啊,你说的现实吗?

我现在用的一个CPU散热器,4个管子跑250W,MOS壳温80度

网友C:
400w电子负载,是怎样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一个CPU散热器,4个管子跑250W,MOS壳温80度

我用6个管子,很大的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w电子负载,是怎样做到的?

电子负载!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子负载!知道吗

你这么小体积,我一般也就认为200W,或者150W。你居然能到400W,是奇怪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小体积,我一般也就认为200W,或者150W。你居然能到400W,是奇怪在这里 ...

散热体积很大的,6管设计,大风扇降温。就可以大负载测试。

网友:
电容不够,电压来凑,点焊电压高,火花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