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松下cq-jh5080ks尾线接线图

楼主(2019-06-03):
新手报道,最近弄到一台日产帕拉丁车机16针尾线没有接线图,不敢下手求教各位大神接线方法

网友A:
这种车机的插头去哪儿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hifidiy.net/thread-1161760-1-1.html

谢谢朋友的回复帖子里好像没看到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车机的插头去哪儿买呢?

4S店汽车维修或者有专卖二手拆车的,再不淘宝咸鱼上都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