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验钞灯能擦除紫外线擦除存储器里的数据吗

楼主(2019-06-03):
用家里的三只验钞灯试着擦除紫外线擦除存储器里的数据,但照了一个小时数据还在,是紫外光的波长不对还是强度不足或是其他原因?

网友A:
紫色灯不是紫外线,波长不一样,紫外线与红外线都是不可见的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色灯不是紫外线,波长不一样,紫外线与红外线都是不可见的光

验钞灯也是紫外光,中间那只有透镜的是检验荧光剂的紫外线灯。

网友:
估计是波长不对吧.........

网友:
去太阳底下晒,验钞灯可能功率太小了

网友:
以前买过50CM左右长的紫外线日光灯来擦除的,几分钟就完事。

网友:
这种存储器现在还有用吗?上次在角落里哪个盒子里看到几个。

网友:
这个要时间还有能量的,这个这么小,2W的大概也要个8小时左右

楼主:
准备入手个这个,到时候上传效果图

网友:
放太阳下面不行吗?

网友:
紫外光强度明显不够,我手上有个紫外线消毒仪照皮肤只能10秒左右(时间长了第二天就脱层皮),擦除EEPROM存储器也要近1分钟!

网友:
冥想功率不足啊,直接阳光下曝晒就行

网友:
功率小了,我用紫外光手电,十来分钟可以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