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问个睿登USB表的问题 插电不显示 长按按键切换屏幕方向后能显示了

楼主(2019-06-03):
遇到问题了,之前买的2.0版本表头,也没用几次,吃灰一年多了,现在要用了,出现问题了

插电不显示,长按按键切换屏幕方向后能显示了

但是显示几秒后就成这样了,乱跳,有时候是花屏,有时候直径不显示了
拆开补焊过屏排线和单片机,里面单片机型号STM8s003f3p6,没用外部晶振,是不是单片机内部频率不稳导致屏幕刷新错误了?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没有洗到,是坏了拆屏幕后洗的板子。另外发现屏幕排线附近那个长方形的晶片胶水没有完全包住,中间一 ...

屏幕那个地方,厂家出厂就是那样的,但是根据现象最像屏幕问题,再就是看看板子哪里是否有虚焊了。

楼主:
@我爱制作 麻烦大神帮看看

网友A:
没摔过的话屏幕排线应该没事,难道供电出问题了?拆开看看3.3v的稳压芯片发热厉害不

网友B:
@我爱制作 朋友来看看,USB测试仪。。。
看看数据接口 是否接触良好 。换个品牌充电器插上看看如何显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摔过的话屏幕排线应该没事,难道供电出问题了?拆开看看3.3v的稳压芯片发热厉害不 ...

故障后拆开补焊过,没用. 单片机运行应该正常的,因为按键的各种反应都正常.3.3V测量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爱制作 朋友来看看,USB测试仪。。。
看看数据接口 是否接触良好 。换个品牌充电器插上看看如何显示 ? ...

都正常的,充电器,电脑都换过了,还拆开补焊过单片机和显示屏,给手机充电正常,按键后指示灯的反应也正常,就是显示屏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正常的,充电器,电脑都换过了,还拆开补焊过单片机和显示屏,给手机充电正常,按键后指示灯的反应也正常,就 ...

这个会不会是短路保护的故障 ,USB测试仪开关?多动几次看看怎么动有变化 ,确定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不会是短路保护的故障 ,USB测试仪开关?多动几次看看怎么动有变化 ,确定故障点 ...

就背后一个按键,在显示正常的时候按键对应的显示状态是正常的,显示的各个数据也是对的,和按键没关系,输出带载和不带载都没变化长按按键可以切换屏幕显示方向,显示正常的时候切换正常,显示异常的时候切换就直接全黑了...

网友C:
不会是固件问题吧?这个能不能升级固件呢

网友D:
我炬为的表上电屏闪,就跟打嗝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固件问题吧?这个能不能升级固件呢

没有升级用的接口,如果要升级芯片得拆下来,不是开源的,也没有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炬为的表上电屏闪,就跟打嗝似的

这个应该是降压芯片或者电容的问题,你测一下看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降压芯片或者电容的问题,你测一下看看了

多谢了,我回去试

网友E:
这个像是屏幕出问题了。顺便再看看板子是否有受潮氧化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像是屏幕出问题了。顺便再看看板子是否有受潮氧化的地方。

板子无水酒精洗过一次,长按切换屏幕方向几次偶尔会显示正常一会,然后又花屏,另外找不到同款屏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板子无水酒精洗过一次,长按切换屏幕方向几次偶尔会显示正常一会,然后又花屏,另外找不到同款屏幕 ...

oled屏幕没有尝试用酒精洗过,但是1.44寸TFT用酒精洗过发现就容易报废。

网友F:
我都坏两个啦,一个30V的接了48V一个输出短路了一下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oled屏幕没有尝试用酒精洗过,但是1.44寸TFT用酒精洗过发现就容易报废。

屏幕没有洗到,是坏了拆屏幕后洗的板子。另外发现屏幕排线附近那个长方形的晶片胶水没有完全包住,中间一大块裸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坏两个啦,一个30V的接了48V一个输出短路了一下就挂了

超压坏的可以试试更换里面降压芯片,短路的如果还有显示可以试试换电流取样电阻(
临时测试好坏可以直接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