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polo副驾侧减震机构,换转向平面轴承

楼主(2019-06-03):
现象:原地或极低速打转向,减震器“嘎嘎嘎”响。高速不响。
主驾侧的已经换过,副驾侧一直拖欠,今天终于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上次换完后发现施工困难,主要是固定压缩弹簧,就买了弹簧压缩固定工具,这次终于用上了!

用千斤顶把车打起来;
卸轮胎;
用第二个千斤顶垫好刹车盘,模拟正常停放的轮胎高度;
将车向下放到正常高度,以便利用车重压缩弹簧;
在弹簧被正常压缩后,仔细安装固定工具,内部空间还是可以放下的,为安全保险起见,再用3吨捆扎带捆绑;
这里有个关键点:拆除平衡杆的前部螺丝,否则抬高车身时,减震器会向上随动,无法拆卸平面轴承;
拆除减震器顶部一个大螺丝,要用到专用工具!
拆除减震橡胶的3个固定螺丝;
第一千斤顶向上,第二向下,寻找移出平面轴承的有力高度;
注意要控制好传动轴向下的极限角度,避免产生损坏!
找出适合高度就可以将减震胶块和平面轴承移出来了;
检查,清洗,上油,复原。
此次发现:轴承内还有少量的润滑油,滚珠不缺,车体对轴承的作用力有侧偏,轴承的密封还可以。
有照片,不多!

效果:换完后立竿见影,顿时世界安静了!打转向没觉得轻,但有韧性了。
费用:6元在门口五金小店买了一小袋黄油。
总结:如果固定好弹簧,操作还是轻松愉快的!

修车有危险,安全最重要!谨慎DIY修车!

网友A:
应该是满手油没拍几张照片
没看懂那个拆除减震器顶部一个大螺丝,要用到专用工具!————普通套筒不行?是大小不对还是深浅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满手油没拍几张照片
没看懂那个拆除减震器顶部一个大螺丝,要用到专用工具!————普通套筒不行? ...

嗯,我找找图补充下

楼主:
6段的fqxx…说到减震器顶部螺母,特别补充下:
这个螺母中间的螺栓实际上是油压减震器上活塞的推杆,所以这个螺栓是会自由旋转的,要拆卸螺母必须控制住螺栓不得同螺母一起旋转。
专用工具是图中显示的,再加一个扳手

网友B:
折轮子前,先把顶上的大螺松一下。
另,压缩弹簧时钩的地方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满手油没拍几张照片
没看懂那个拆除减震器顶部一个大螺丝,要用到专用工具!————普通套筒不行? ...

拆这个,得用风炮机或者电动风炮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轮子前,先把顶上的大螺松一下。
另,压缩弹簧时钩的地方对吗?

这个确实要斟酌,试了多种方式。如果拆下减震总成再压缩弹簧,一定不是这样固定。

网友:
平面压力轴承,有的新车也会有咕咕咕的鸽子叫~
嫌麻烦的可以不用管它,就是听着不爽~拆这货要小心点,特别是压缩弹簧,腿不要跨两边,小心蛋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2019-12-19):
拆这个需要一个好场地,最好在自己院子里。在城市里边就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