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蜗牛之二 保留数据,重装系统

楼主(2019-06-03):
大神请无视   这也是写给像我一样的小白看的
我的是蜗牛C单,千兆网口。

之前用了网络上大神的DS918+6.21教程,装了个黑裙,后来看到系统提示有升级,最新版是DS918+_24922,

没有抵挡住诱惑,点了自动升级,然后。。。悲剧了

系统升级完毕,提示重启,但好像网卡驱动有问题,重启后一会蜗牛的网卡灯就灭了,电脑运行http://find.synology.com/,提示找不到机器。而且,用之前的方法重新制作引导U盘重新安装黑裙系统,老是提示发现原来硬盘有系统,提示“还原”。点了还原,还是还原到最新的6.2.2 24922的系统,又卡在网卡那里

但我之前已经辛辛苦苦把资料都拷贝到NAS里面了,可不想全部格式化掉重新搞。

无奈又得在网络的海洋里遨游,幸好没有淹死,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1、制作一个启动U盘(可以用大白菜啥的工作制作一个winpe启动U盘),并在里面放上一个硬盘分区工具,比如DiskGenius。

2、用启动U盘启动蜗牛,运行硬盘分区工具

3、将蜗牛机器里面的硬盘,所有带数字开头的分区都格式化。

4、重新制作黑裙引导盘,就可以重新安装系统,原来蜗牛机器里面的资料一个不少

网友A:
牛逼,风险不小吧

网友B:
看样子没做raid。
如果做了,估计找资料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没做raid。
如果做了,估计找资料比较麻烦。

做了RAID。只要你不要打乱硬盘顺序,格式化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格式化的群晖的管理分区,不会破坏硬盘上用户的资料。

不过,普通用户,没必要做RAID。具体原因请自己百度或者问问大神。
如果是为了数据安全,做两个备份,放在不同的硬盘里,是最直截了当的。
如果为了追求速度,那就做RAID0,但这样一旦有硬盘损坏,数据就基本上别想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风险不小吧

死马当活马医罢了,一开始也是担心得要死,怕数据丢失。后来折腾过多次之后,就成老司机啦

网友:
不要随随便便当小白鼠升级系统。

网友:
收藏先,有空再来慢慢折腾。

网友:
一直做raid1 遇到问题,拿掉一个硬盘,折腾一个硬盘,如果折腾失败就在win下读取并备份数据,重新折腾,前提是要有硬盘用来备份

网友C(2019-07-12):
格式化了分区,如何确保数据不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格式化了分区,如何确保数据不丢?

格式化的只是系统分区,不是用户数据所在的分区

网友:
如果做了,估计找资料比较麻烦

网友:
上次做了件类似的事情,把b双的系统从918+换成ds3517,硬盘是basic模式,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9-08-12):
我是RAID0,然后 两个NAS互相备份,嘿嘿,速度快还不怕丢数据!

网友:
做了raid1  容量次要的 数据安全更重要

网友:
可以把硬盘拆下来,外挂易取线在电脑上导出数据

网友(2019-10-26):
这方法不错,学习了,可见真不能随便升级!

网友(2019-12-25):
黑裙升级还是得三思。。

网友:
难怪昨晚我学着装918+。前面都好的,重启后死活连不上,网卡灯都灭了

网友(2020-05-11):
我的最近也是出问题了,想获得root权限,不知道哪个命令有问题,现在通过网络访问速度很慢,而且不定时的访问不了,得重启一下才行,也在研究怎么重装系统

网友:
还有个做法是只格式化硬盘里面容量是2G的分区,其它不动,这样的话也不会丢数据,亲测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