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这个是啥品牌多大容量的电池吗

楼主(2019-06-03):
上面印的是SF 18650NR-20有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2000mAh的,反正是猜的,实测一下就好了,旧电池知道原来的容量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2000mAh的,反正是猜的,实测一下就好了,旧电池知道原来的容量没意义

谢谢你,想拆了装电动螺丝刀上用

网友:
瑟福的动力电池,可以给螺丝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