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蜗牛之三 不用U盘,利用内置SSD实现二合一引导

楼主(2019-06-03):
大神请无视  这是写给像我这样的小白用户的

之前折腾重装系统,发现不会影响到硬盘里面的资料。那就大胆地折腾了。

带个外置启动U盘,总感觉浪费。因为蜗牛自己明明就内置了SSD。不用起来太浪费。

又在网络的海洋里扒拉,这下看到用DS3617-6.1.7做的二合一,但我想要DS918+。

因为用DS918+ 系统的时候,需要用到U盘的VID和PID,但我用winPE系统启动后查询SSD,就是没看到SSD有VID和PID。卡在这个地方好好几周,一直没有头绪

直到上周末,看到网友一个帖子,才知道原来SSD是没有VID和PID的

用winPE启动盘启动蜗牛,把引导文件(.img)直接写到SSD上,就可以了

真理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我现在的系统已经升级为DSM6.2.1 DS918+23824+1.04b

网友A:
引导上去了,没讲怎么二合一啊
我现在SSD引导了,但剩下7G没利用,感觉没什么好用的,速度也慢,就一直没动这个脑子

网友:
值得学习,我们小白谢谢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导上去了,没讲怎么二合一啊
我现在SSD引导了,但剩下7G没利用,感觉没什么好用的,速度也慢,就一直没动 ...

所谓的黑群晖二合一就是把引导封装进入系统了,那么也就只能在安装系统的那个硬盘上运行,如果该盘坏了那么整个系统都无法启动了。

http://www.leftso.com/blog/573.html
http://www.leftso.com/blog/575.html

网友:
6.2.1二合一引导盘img文件,写进去之前,把ssd的分区都删了,直接写进去就什么都不管了。

网友:
楼主需要改SN和MAC么,我改完和不改发现到57%后就提示PAT文件损坏6.17和6.2都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B:
试了,用老的5.2版本装就没问题,,,一切正常好用。。。这是什么情况啊,新的PAT文件是坏的?还是说引导文件有问题啊

楼主:
没有。不过,有外网IP或者用花生壳之流,也能外网同步,不需要洗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用老的5.2版本装就没问题,,,一切正常好用。。。这是什么情况啊,新的PAT文件是坏的?还是说引导文 ...

可能是你下载的文件有问题。

第二个帖子有6.21的引导和PAT文件,你下载地址,你可以去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你下载的文件有问题。

我第二个帖子有6.21的引导和PAT文件,你下载地址,你可以去下载下来看看 ...

谢谢楼主,我明天试试看

网友(2022-11-27):
有可以传统引导的二合一引导么?

网友:
虚拟机exsi基本没这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