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修个计算器(软排线修复)

楼主(2019-06-03):
上传这点图片用了半个小时,郁闷

外表脏兮兮的。 正面保护膜还没撕掉。

通电还有显示。声音正常,那就打理打理。

拆掉后盖6个螺丝。露出内部。
一片牛屎搞定。

螺丝都省了。烙铁烫上的。

一张薄膜,正反导电排线。

按键处的花纹挺漂亮的,

去掉保护膜,

看干净多了。连同朔料按键一起大保健去。

里面进过水,拆的时候和后板粘连了。排线被粘掉了。

多处不通了。

放弃可惜了。也没有导电漆啥的。用曾经修键盘的方法。
软线加透明胶带。

为了增加可靠性软线跨长一点。

表量有阻值,证明导线接通了。

修复后,可正常使用了。

虽然加了导线有一定厚度,但按键时感觉不到。

网友A:
这种成色还有修的必要吗?看着就不想用了

网友B:
估计用不久又不行了,还是换吧,现在计算器不值钱了

网友C:
没必要修了。键盘也是,机械键盘还可以折腾下

网友D:
是不是2B铅笔粉加点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2B铅笔粉加点更可靠

用指甲油调6b的铅笔粉试过,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修了。键盘也是,机械键盘还可以折腾下

嗯,修完也是给人,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用不久又不行了,还是换吧,现在计算器不值钱了

嗯,怕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成色还有修的必要吗?看着就不想用了

屋外雨水浇了,

网友E:
看起来真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真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F(2019-10-07):
真是服了,这种计算器还有修的价值?
可能这么接上以后,过一段时间又不通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是服了,这种计算器还有修的价值?
可能这么接上以后,过一段时间又不通电了。 ...

可能楼主拿来练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