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NAND flash能用U盘主控读写吗?

楼主(2019-06-03):
NAND flash 型号是MT29C4G48MAZBAAKQ-5 怀疑程序损坏,想在好的芯片上读取内容,从新写入新的芯片内部,可以实现吗?

网友A:
虽然你描述的云里雾里,但我基本明白了你的意思:你的U盘坏了,闪存颗粒是MT29C4G48MAZBAAKQ-5,你怀疑主控有问题,想问把颗粒挪到同型号主控的板子上,能不能读取闪存里的数据,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你描述的云里雾里,但我基本明白了你的意思:你的U盘坏了,闪存颗粒是MT29C4G48MAZBAAKQ-5,你怀疑主控 ...

我描述一下具体情况吧。在维修一块板子,发现其固件是储存在MT29C4G48MAZBAAKQ-5 IT,上网查看手册发现这颗芯片是集成RAM 和FLASH一起的芯片 FLASH即nand flash,怀疑的理由是刷机到30%左右再也进行不下去了!故怀疑NAND FLASH损坏,采取的方案是打算更换一块新的这种nand flash但是问题是如何读取NAND flash里面的内容资料(还有一块完好的板子上有好的NAND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