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救救孩子,新买的路由器误把LAN口设置为pppoe协议

楼主(2019-06-03):
各位大神求助啊,新买的路由器误把LAN口设置为pppoe协议,现在完了,死活进不去管理界面,电脑识别不到,获取不到ip地址,路由器没有重置按钮,用secureCRT连接consle口,按回车没有一点反应。这款路由器查遍全网没有一点资料,卖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板子上有很多跳线,有一个按钮,但是不是重置按钮,按一下就关闭所有接口,

网友A:
看系统有点像openwrt的界面。
先把电脑设个192.168.1.1网段的固定IP,然后打开 BreedEnter软件,再开启路由器,但愿机器自带breed。
如果不行,再仔细分析电路板,这么高级的路由器,我想一定有TTL连接点。或者你连接consle口没搞好。sCRT里看到启动情况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系统有点像openwrt的界面。
先把电脑设个192.168.1.1网段的固定IP,然后打开 BreedEnter软件,再开启路由 ...

探测启动了,然后具体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系统有点像openwrt的界面。
先把电脑设个192.168.1.1网段的固定IP,然后打开 BreedEnter软件,再开启路由 ...

看不到,什么反应都没有

网友:
把上面的电池拔了,等几分钟看能恢复不

网友B:
自带breed几率极低
上ttl吧
进入后mount可以看到root是不给写的,所以还要解锁下,先映射root盘
mount_root
忘记密码只需要用这个命令
passwd
忘记了路由器ip用这个复位
uci get network.lan.ipaddr
JFFS2 分区安装了太多包太多软件,你想要重置,用这个会清楚整个jfss2区的数据,相当于恢复工厂设置。(这东西很好就是恢复出厂设置)。
mtd -r erase rootfs_data
现在做完你想做的事情了,只需要这个进行重启。
reboot -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breed几率极低
上ttl吧
进入后mount可以看到root是不给写的,所以还要解锁下,先映射root盘

没有接触点

网友C:
看主板好像是软路由,如果是的话,接显示器进控制台设置

网友:
把主板上的电池拔下来一段时间再试试~

网友:
这看起来是个软路由,估计不会有复位键

网友D:
看到了电池,第一直觉就是拔掉,过几分钟插上试一下
还有就是你能不能整个全图,局部是很清晰,但是也要知道整体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首先,console口各家定义不一定一样,第二这是软路由,没有breed。所以看看有没有vga口插上键盘修复吧。还有我看你的系统版本好好老,可以考虑备份原盘,重新写个新版本的openwrt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主板好像是软路由,如果是的话,接显示器进控制台设置

没有现显示器接口,连显示器引脚定义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电池,第一直觉就是拔掉,过几分钟插上试一下
还有就是你能不能整个全图,局部是很清晰,但是也要知 ...

电池已经试过了,没有用,全图发过不知道怎么没了

网友E:
板子背面呢?没有电子盘之类的存储器吗?

网友:
供货商呢?led旁边的按钮应该就是重置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背面呢?没有电子盘之类的存储器吗?

背面很干净,只有一个三星,304 K9F4G OBU0D SCB0的闪存

楼主:
又找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