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器一定要买碱性电池……碳性电池伤不起。

楼主(2019-06-03):
天气开始热起来了,隔壁老王开始想着用空调,结果遥控器不听使唤,换了新电池也不行。拿来我看看。
一看电池仓就完蛋了,里面更爽。

主板上的电路都已经被碳性电池漏液给腐蚀了,
已经没有维修抢救的意义,记下型号,马云家买个山寨货10块包邮的那种算球。

连导电胶条都被腐蚀,没救了。

网友:
觉得很便宜的一元一双电池没电了也不见漏液,反而是比较贵的电池漏液严重,特别是南*牌的,已经被腐蚀过很多个遥控器了。

网友:
完了,这下有非原装新的遥控器用了

网友A:
碱性电池比碳性电池还容易漏水,但是关键还是习惯,

网友:
记得经常拆下来就是了

网友:
换电子烟的锂电池,很细那种,窜个二极管,用以前的万能充自动识别正负极的,充电电流小,不会充坏锂电,充满至少管一年,不带显示的遥控器能用二三年。

网友:
这个其实可以预防的,给电池仓用热熔胶把缝隙堵死,只露出电极就行了,漏液也就腐蚀弹簧,还能挽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碱性电池比碳性电池还容易漏水,但是关键还是习惯,

我很赞同碱性电池比碳性电池还容易漏夜,可以买铁壳碳性电池,一般不会漏夜,(如GP超霸,松下,东芝铁壳电池)。但习惯很重要,每年夏季过完了,不用空调的时候,将电池取出来,与遥控器分开放置,就不会造成遥控器的损坏(电池漏夜损坏遥控器)。

网友:
我喜欢用锡箔纸把电池两极包起来,但别短路,这样预防下还是不错的。楼主说的用碱性电池是因为那是钢壳的,不容易侧漏。碳性电池就算不拆封,放半年电解液都会漏出来。

网友:
一般这些红外遥控商家都推荐用碳性电池,到现在也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
清洗一下看有救没

网友:
碱性的漏液那腐蚀性更强烈,遥控器时钟这些小电流的本身就适合碳性。

网友:
上正宗 锂电啊 ,

网友:
刚买了优惠购里的20多40节的松下碳性电池准备放宝宝玩具里

网友:
碳性电池不要用到没电,一般我都是半年一换,不管有电还是没电。
碳性干电池随着使用 负极锌筒经过化学反应会慢慢消耗。负极锌筒越来越薄,最后就会漏液。观察电池外表,塑料外皮的如果发现有些小疙瘩凸起,不光滑平整时一定要更换。(这时电池锌筒起疙瘩的部位已经被腐蚀光了, 漏液的前兆)
现在碳性电池电解液也都改进了  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爱漏了。相反还是碱性电池更容易漏。腐蚀也更强。有些碱性电池,莫名其妙就漏了。有电没电的 一样漏。

网友:
还是养成好习惯:遥控器只要长期不用,不管是什么电池,都取出来另外存放。

网友:
换充电电池啊。

网友:
碱性一样漏,只是因为碱性电量比碳性耐久,碳性可能1年就漏了,碱性三年才漏。

网友:
我感觉碳性要好一点,即便漏液也是粘稠的流动性差,反而是碱性的内部电解液多还稀,一旦漏液会漏很多还流的到处都是,容易腐蚀到电器内部。碳性推荐东芝的,自己用和网上搜看没见过漏的,尤其是5号的,锌皮外面套了塑料,塑料外面又是一层铁皮,即使漏液也会沿着缝隙先腐蚀铁皮,可能对电池仓的触点和弹簧都没啥影响,但是东芝的七号可能由于体积限制,锌皮外面好像直接就是塑料膜,漏液程度和影响大小未知。另外精密贵重的设备还是用一次性锂电池像耐时那样的,应该更有保障,或者镍氢充电电池也没听过漏的。

网友:
碱性电池比碳性电池还容易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