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雷士照明电子镇流器

楼主(2019-06-03):
四五年了只换过1支光管,光管很耐用,可能有启动预热,这个不懂,请高手看看,手上有几支LED所以这个退役了,5年前LED还不是很成熟价格高色温不好。对比一下还是日光灯管柔和些,虽然亮度低点。

网友:
这板子看着有点奇怪,看到两个电感我还以为是双管的,结果电感是串联的,管子用13003似乎小了点吧,连散热片都没加?输出竟然有两组整流桥?

网友:
好像是加了个无源功率因数校正。

网友:
飞利浦绿头36瓦865用你这个可以用,要是用古董优质带动这飞利浦绿头更好用

网友A(2020-03-09):
不要用LED,这个灯改成合适的优质古董电感,比电子镇流器亮一些,功率足,寿命比LED灯和电子要长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LED,这个灯改成合适的优质古董电感,比电子镇流器亮一些,功率足,寿命比LED灯和电子要长一些 ...

同功率的电子镇流器只会比电感镇流器更亮,荧光灯工作在高频状态发光效率会高于工作在低频(工频50Hz)状态。当然我说的是合格的优质电子镇流器去比,不是那种垃圾功率虚标的那种货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功率的电子镇流器只会比电感镇流器更亮,荧光灯工作在高频状态发光效率会高于工作在低频(工频50Hz)状 ...

我实实在在实验过真心不如老古董优质铜线电感镇流器

网友:
日光灯的光谱还是要比LED宽的,对眼睛好。
重点是灯电流波峰比,好多国货简单电路的灯电流波峰比比较高,对灯管寿命不好
我现在还是在用荧光灯管,电子镇流器用的三雄的老铁壳,灯电流波峰比高,灯管寿命不好,启动PTC没装上去,懒。

家用荧光灯电子镇流器最好用低功率因素的外加PTC预热灯丝,因为功率因数高低跟我个人的利益没什么直接关系,灯管寿命是对个人有直接关系的。电感镇流器灯寿命不是最佳的,且光是交流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实实在在实验过真心不如老古董优质铜线电感镇流器

有可能你比较的电子镇流器不是优质的那种。我以前在灯具厂的研发实验室时亲自用积分球测过的,而且关于这点在一些专业书籍上面也有提到。看来你对灯很感兴趣,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你比较的电子镇流器不是优质的那种。我以前在灯具厂的研发实验室时亲自用积分球测过的,而且关于这 ...

还记得你当年卖过一批松下的ehf镇流,当时你说用那个已经点了飞利浦的绿头管六年了,最后管子用到什么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记得你当年卖过一批松下的ehf镇流,当时你说用那个已经点了飞利浦的绿头管六年了,最后管子用到什么时 ...

这你都还记得啊,真的是爱好者!那根灯管现在还在服役,装在厅里的,每天都要使用,一直用到现在。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你都还记得啊,真的是爱好者!那根灯管现在还在服役,装在厅里的,每天都要使用,一直用到现在。我都觉 ...

每天用多长时间?绿头管的技术指标是两万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每天用多长时间?绿头管的技术指标是两万小时。

每天大概工作3小时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天大概工作3小时左右。

那才一万两千多小时,它的实验也是三小时,你这个完全符合条件
日系的预热好像跟其它品牌不一样,分三段亮度的,就是不知道能频繁开关多少次,松下ehf的详细技术资料都不公开,估计只提供给招标的甲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才一万两千多小时,它的实验也是三小时,你这个完全符合条件
日系的预热好像跟其它品牌不一样,分 ...

这灯管配的就是日系镇流器,按每天开关一次估算到现在也有3600次了,但实际每天开关次数有时不止一次,所以实际开关次数比估算的3600次只多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灯管配的就是日系镇流器,按每天开关一次估算到现在也有3600次了,但实际每天开关次数有时不止一次,所 ...

不预热的标准是达到7000次,PTC的标准是三万次。PTC都能达到这水平,那带芯片的至少能达五万,像飞和欧的高端型是频繁开关达六万次无损,国内厂商有人拿过飞利浦的试验过,到五万多次就黑头断了,当然他说他可能设置的开关间隔时间太快。

网友:
用电子蒸汽一般都是使用h型管,或者是其它型的管子,反正基本上不是直管,改成一个古董的优质电感镇流器试试

网友:
一定要配上一个跳泡,要不然来回手动体启辉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