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个四触点的手机电池,想充放电,该怎么借线。

楼主(2019-06-03):
以前中兴手机的旧电池,想焊个线。

一般是三触点的,可以外接一个电阻来代替里面的温度保护电阻。有的10K,有的20K,100K。

这个是四触点,有两个对地有几百K电阻。而且两个并不通,之间也有电阻。
搞不清里面的电路。

网友:
什么都不用管,正负极接好用锂电充电器充就行,那些其他的触点是给原装充电器或手机识别(或测温)用的。

网友:
第一张图,温度/负极/电量/正极.我瞎猜的!

网友:
这份可能是N958ST的电池。直接卖掉或者换其他电池

网友:
有时就用从正极开始数3个触点也可以。

网友:
正负极直接充就是了,以前不都是用万能充吗?不都是两个触点直接充的?

网友A:
这电池我也有几个,接正负直充就可以了

网友:
日本的电池有识别的比较多,国产的好像不太多,实在不行就拆开外面,绕过保护板直接充电池

网友B:
我试过酷派F2的电池,可以接线充放电,可惜的是手机系统越来越像绿十字,不可卸载的内置应用越来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酷派F2的电池,可以接线充放电,可惜的是手机系统越来越像绿十字,不可卸载的内置应用越来越多。 ...

root后,啥都可以删,只要能正常运行,啥都删掉,然后找体积更小的代替。

楼主:
有没有类似的保护板?这样可以分析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我也有几个,接正负直充就可以了

确认可以充,也能放?

网友:
实在不知道就拆了保护板,换个新的4.35V的保护板用

楼主(2019-08-13):
原来3000mAH,现在放出1500MAH,用EBD测的。

只接+-两根线可以充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