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还是白菜白光的问题--这板应该是Nmos的吧,小的这一部分是什么?

楼主(2019-06-03):
还是白菜白光的问题--这板应该是Nmos的吧?小的、第二张图那部分是什么?群太多,Q+wx大百个了,忘了哪里发来的了原作者也不道谁。

附带送上原文件----

求问↓↓这部分是个啥玩意?↓↓↓↓↓↓↓↓↓↓↓↓↓

楼主:
下载注意哈,还 -20M,系统自动的,不想花M加我Q吧(1275718799)

网友:
这图实在看不清,下载之后能不能找你要回来?

网友:
哎呀,是我眼花了么?看东西有重影了

网友A:
小的是用贴片元件版本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是用贴片元件版本的电路

肯定不是啊,图1就是背面,完全没东西啊

网友:
考试帖?今天烤眼力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啊,图1就是背面,完全没东西啊

背面有东西啊,那个银色方块是用来焊接MOSFET的

网友:
没有原理图吗?下载没有任何意义,是机械加工用的gbr文件。

网友B:
我就知道白光部分的来源,一个洞洞板的版本
原作者@壹切皆有可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42127&ds=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知道白光部分的来源,一个洞洞板的版本
原作者@壹切皆有可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42 ...

这对啊,左边大的对,小的那部分还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大的是mos,小的是78L05三端稳压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