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继续PPR 管漏水维修后续 ,重刷 起皮的墙面

楼主(2019-06-03):
厕所的PPR管接头漏水,在4月23日敲墙换弯头了但是背面的墙一直拖了很久,要等墙干透 再刮腻子
但是一直在拖延,在5月28日,终于行动起来了

已经铲掉 起皮的 墙面

颜色 不一样,这边也顺便铲掉 再做下

搅拌好腻子

刮好腻子,等干透。
地面已经做过清洁了。

又是拖延,等到6月3日,终于又行到起来了,
腻子早就干透了。。。

工具,

砂纸磨平,

地面已经做过清洁了,磨下来的灰已经扫掉了。

墙面漆。

刷墙面漆的时候,又起皮了,只有将起皮的去掉,也懒得再补了。。

用刷子刷的,刷的好粗糙,

应该将墙面漆调稀些再刷的。

晚餐。

网友:
干得不错,加个鸡腿!
木牙膏了

网友:
腻子不要一次填满,调稀一点隔几天来一次,两三次后就会好得多,手法熟练甚至不用打磨

网友:
这事我也干过,生手真的刮不好,我也还在不断摸索和学习中,希望能掌握技巧,小修小补的能自己搞掂。

网友:
这活不好干

网友:
用墙面漆和腻子拌匀,上墙效果要比你这样和的腻子坚挺数十倍。

网友:
起皮是因为腻子没干透吧

网友:
我家的也起皮了,铲掉好久, 摸墙面是干的,不知道哪里漏水引起的,一直没补回去

网友:
搞过一次,太累了

网友:
腻子粉加点那种804胶水打匀了效果更好

网友:
效果不怎么满意。我客厅沙发背后是邻居厨房,邻居厨房漏水给我墙面损失一大片,说给修,几年了也没动作。还想什么时候自己也折腾下,看你这效果,我果断放弃。

网友:
優秀,這也能搞啊。
加個雞腿。

网友:
自己动手,值得学习!

网友:
陛下辛苦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铲墙要铲到水泥墙面,腻子要和腻子胶水,刮腻子靠手劲技巧,干透,砂纸磨平,滚筒上漆

网友:
搞法不对。还会起皮:)你那墙没干透。刷漆就起来 就肯定是补的也没干 。你应该先拿石膏粉合501胶水,刮个大概三分之二(要补的)厚度。因为石膏粉干了以后非常硬 ,不用机器不好打。然后石膏粉附着和干躁都比腻子快。 但新手不太推荐,因为它干得太快。所以不要合太多。当然师傅老手无所谓了。还有一种是拿外墙腻子合胶水扑底也是可以的。等干透再拿腻子,最好是合胶水,又不贵。附着力比用水调和的强得多。6楼的搞法也可以,不过那是搞工装 。自己想省事也可以直接拿漆合腻子。批墙批得好的师傅最后基本随便砂纸蹭两下就直接上漆了,还是要上漆的,前一次最多就是当个底,因为扑底的石膏和外墙腻子都不是白色:)腻子太浅会透。砂纸完就一底两面,搞定收工。

网友:
这样不行的,外行就是外行;

我有一个小公寓,被楼上水龙头漏水,搞坏了;开始承认,后来直接翻脸,不承认;要打官司.

要先铲掉,再做防水啥的.再搞.

网友:
人工打磨好累,网上买个几十块的电动打磨机试试。

网友(2019-10-09):
腻子刮得不够平。。先打好底,后面由比较稀的腻子刮平,基本不需要怎么打磨,然后用滚筒刷效果会好很多,刷子很难避免有纹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