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波三折维修海信变频空调!KFR-26GW/18BP不制冷

楼主(2019-06-03):
一波三折维修海信变频空调!
文字多!
给不懂变频空调有喜欢折腾的看!

一台海信变频空调KFR-26GW/18BP不制冷了,症状是制冷模式开机,室内机出风,约几十秒后无风,仅见风机微转,自始至终无冷风。是08年的机型,致电海信售后,出保了,维修工上门维修检查后如果用户不愿维修,收取不低于30元的上门费,如果继续维修仅收取维修费和原件材料费,维修不好不收费。书归正传,由于本人对变频空调一窍不通,以下是仔细观察,可惜未拍照片。维修工上门开机,发现外机粗铜管变凉似乎有微霜,但内机故障依旧,关机打开内机外壳,测量2个感温探头正常,随给出报价:150元保修好。问故障:答曰内机主板故障。维修熟练拉出内机主板,拔下一个3脚插头剪短红黑两线,接一个方形2.5uF电容,还原再开机,内机风扇能持续快速旋转,准备收费走人,但连续观察几分钟,一直不见冷风,于是查外机,发现外机风扇未转,于是关机开外机顶盖,发现外机电路板上有一电解轻微鼓包,又判断不是内机问题,是外机电路板故障,报价260元保修好。随恢复内机电容,换外机大电路板,开机故障复同初,犹豫再三,还是内机主板问题,但无此型号,暂时没法维修,给出建议:用了10几年的机器了,配件不齐,最好换机,旧机可回收,要不下次带内机板再修。第二天再联系维修工,配件不齐,要等!

天越来越热,没辙,于是对照电路板上网查海信变频空调维修,恶补海信变频原理结构,对照拆开的实物,终于缕清了变频空调维修思路:
1、变频空调内外机四根连线,1火,2零,3外壳地,4通讯。2、4线间正常应有0-24V直流电压变化,电流约3mA,测量有,可以基本排除内外机通讯故障。再确定故障在内机还是外机,根据开机10几秒内机风机变慢,判断内机有问题,查内机:此型内机就一块主板,低压板载变压器供电,主板外接一个环境空气温度探头、一个管温探头插在铜管里(都是5K阻值25°C时),至显示屏和导风板电机的排线,另一个3脚插头是风机。内机指示灯显示正常、遥控能开机,可以排除内机低压电源故障,测量板上原件,发现风机启动电容只有0.45uF,远低于标示的1.5uF,两个探头阻值约4.8K,加温阻值变小,正常。换上1.5uF电容后,开机,内机分机不再变低速,但外机依然不工作。

2、外机有一块大电源板和一块带模块的驱动板,驱动板有一排3个红色发光管,用于显示故障代码,另有固定在铝散热器上的220V整流模块和功率补偿插件。电源板上有310V直流、开关电源提供2路DC低压,一路15V通过接插件直接到驱动模块,一路30V(50V470uF电解鼓包)去控制外机风扇和四通电磁阀的继电器、以及7805降压后去驱动模块。板上4个探头分别是环境空气、管温、排气和压缩机壳温,测量分别是4.6K、4.6K、50K和直通,都正常,电磁阀线圈正常、整流模块二极管正常,板上连接通讯线的光耦正常。换掉鼓包的电解后开机故障依旧,但3个指示故障的LED:1灭,2亮,3闪,是压缩机壳温过高!压缩机根本就没启动,怎么会温度过高呢?触摸没温度!仔细检查,原来红色的压缩机壳温插头未插上!还原后开机故障依旧,3个指示灯都不亮,压缩机不启动,指示灯都不亮属正常。测量DC15V、5V、310V也正常。

3、网上说短路强启插头外机启动为制热模式,去除短路后外机转为制冷模式,可以用于判断驱动模块正常与否。于是断开内外机通讯线(4线),短路驱动板上强制启动2芯插脚,通电开机,外机风扇果然启动,去掉强制启动短路线,风扇停机,奇怪未转为制冷模式!重复几次仔细观察,发现仅外机风扇启动,压缩机一点也没震动的感觉,压缩机没启动!拆下驱动板,分别测量去压缩机的U、V、W与P(310V+),U、V、W与N(310V-)无击穿和短路,再逐一测量板上阻容原件,发现2个102电阻开路,2个103电阻开路,替换,复原,短路强启,压缩机启动!去除短路压缩机依然能启动!
4、全部还原后开机,制冷正常!

上图

换下的内机风机启动电容

带功率模块的驱动板

背面,有一层是蜡非蜡的涂层

3个去压缩机的UVW端和安规电容下面310V电源端,3个LED指示故障代码

红线上方是开路的2个102电阻,一个是串在通讯接收端,一个是连驱动模块脚

红框里是开路的2个103电阻,R14,R97这两个电阻连接的插座空置,似乎不会有影响

短路两芯插脚可以强制启动外机,无需内机参与

自制的短路插线开关,按动开关即可短路、开路插针,方便

代替通讯线,可以方便测电流

总结变频不制冷检查电路思路:1测通讯线,2、内机如能遥控开机,探头正常基本就是外机了,3、外机测量DC15V、5V、310V,探头、四通阀线圈,4、不能强启就是功率驱动板问题。

顺便再挣3M签到!谢谢围观!

9楼有故障更新分析!

网友:
不错省了几百元。

网友:
前几年曾经用此办法,给人修过一台伊莱克斯柜式机,马上就要成功了,这时用户说我给她换的零件不是原装的,为此双方争吵起来还报了警,费力不讨好,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以后修东西得看客户人品,人品不怎么样的认可不挣钱也不能给她修,让她花高价买新的,好好让销售那帮小子拉一刀吧。

网友A:
文字描述很详细, 有精力的话可以画个电路图, 分析下电阻开路的可能原因.

网友B:
楼主厉害,这故障都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描述很详细, 有精力的话可以画个电路图, 分析下电阻开路的可能原因.

自己之前对变频空调一窍不通,后来回忆,售后维修第一次开机时空调压缩机应该有启动,因为他摸了连接铜管,我好奇也摸了粗铜管,冰手有水(正是此举我确认冷媒管路和压缩机正常,故障一定是控制电路,让我能坚持自己摸索维修!)。但后来又不能启动,结合我事后维修分析,开始故障因该是2个,一个是内机风机启动电容变值,导致内机风机转速上不来。二是外机电源板30V开关电源整流滤波电容鼓包,此电压供给控制四通电磁阀和外机风扇的继电器,30V电压达不到,继电器不能可靠吸合,导致外机有时工作有时不能工作,而此电压也同时经7805稳压提供功率驱动模块5V电压,估计5V应该未受影响。

但是售后在更换外机电源板时,故障依旧很可能是因为电源板上有一根绿黄线地线未接外壳,我当时还提醒他,他表示是地线,可以不接,因为这根线是一颗螺丝单独固定到外壳,比较麻烦,此举导致功率板上电阻击穿而问题扩大!继续上图!

内机主板左边是黑色启动电容,3脚白色插头红黑线是售后曾剪断并接电容

电容是1.5uF的。1、2、4标识分别是供外机的火、零、通讯线

对应的外机接线端子

外机电源大板,大电解下面绿黄色线就是接外壳地线,售后换板时曾怕麻烦未接就试机

双红线下面棕色电解就是换后的50V470uF

外机接线基本和下图一致,但型号不同

@wangxp21 一波三折的海信KFR-2601G/BP变频空调跳闸维修之路: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47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这故障都能找到

感觉变频空调电路维修没啥可怕的,功率驱动版结构和一个电动车驱动器差不多,而外机电源板还没有电脑电源复杂!用户自己维修少主要是外机悬挂室外不方便,我的刚巧挂在窗台下,趴在窗台拆外机顶盖很方便。还有售后维修给我演示了内外机拆机

网友:
好!!!这样的帖文才是有价值的资料!

网友:
昨天修一个格力的板,,散热电机驱动模块坏,,压缩机模块坏,,,整流桥坏,,IR4427坏,,拆下来这些元件后,,测一下压缩机模块焊盘,,还有一个脚对地短路,,跑一下线路,,艹,,cpu也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变频空调电路维修没啥可怕的,功率驱动版结构和一个电动车驱动器差不多,而外机电源板还没有电脑电源 ...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表示佩服!不是一般人能随便做到的

网友:
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通讯电阻坏个把个正常,但这个一坏就是四个就有点不正常了,那个外壳地不接,按理说应该不会影响试机的。

网友:
不错,天这么热还能这么耐心去研究,,,佩服

网友C(2019-12-22):
海信这空调最爱坏变频板的电阻,我家的就是。我修过3次了

网友(2022-06-27):
1火,2零,3外壳地,4通讯。如果1和2错了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信这空调最爱坏变频板的电阻,我家的就是。我修过3次了

是不是功率选择有点小了

网友(2022-08-05):
技术贴,也准备修一下格力E6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