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空调问题求教

楼主(2019-06-04):
     Q迪变频1.5p的,现在是制冷外机大概运行1分钟左右就自动停,等几分钟又自动启动,一直循环,。外机的两条铜管也就比室温稍微低一点点,室内挂机正常出风,也不显示故障代码

外机是放阳台地上的,好像以前清灰晃动了下,就出现这个故障了,求大神解答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变频不会修啊。定速简单自己可以搞定。

网友A:
格力售后还不错,找售后一定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力售后还不错,找售后一定行

过保了的机,售后坑的一逼

网友:
变频的没这么好修的,专业性很强的,到空调论坛上看看吧。

变频的板子易出问题,维修费300元以上

网友:
外机板坏的可能在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力售后还不错,找售后一定行

如果格力售后能叫不错的话,那别的品牌售后就绝对是亲人了

网友:
看看我前几天折腾变频空调的经历,发在维修达人区。确定一下外机是风机运行还是压缩机压运行了。

网友B:
拆开看看是不是那个传感器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力售后还不错,找售后一定行

格力售后最烂

网友C:
是不是铜管有弯的堵塞了 造成压力高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铜管有弯的堵塞了 造成压力高停机?

不会吧,又没有动过铜管

网友D:
格力不出代码,,压缩机不转或者转一下就停,,反复启动的故障很多啊,,,最不好修的故障,,检测仪都测不出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格力不出代码,,压缩机不转或者转一下就停,,反复启动的故障很多啊,,,最不好修的故障,,检测仪都测不 ...

淘宝上找了个专业修理主板的,寄过去已经维修好了,看板子也就换了个小电阻,收费120

网友:
变频空调不好搞。格力空调更不好搞。还是找专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格力不出代码,,压缩机不转或者转一下就停,,反复启动的故障很多啊,,,最不好修的故障,,检测仪都测不 ...

那有可能是改变了保护阀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找了个专业修理主板的,寄过去已经维修好了,看板子也就换了个小电阻,收费120 ...

这就是知识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是不是那个传感器松了。

对,我都是一般物理维修法。

网友:
内板、外板都有可能,像是保护了

偶的格力2000修过外机电路板上电阻开路,虚焊,内机板换温度传感器,红外接收板漏电等,今年17个年头了。。。

根据自己维修水平,先易后难,实在不行找维修人员

网友:
制冷剂不够了  可能是细管漏了   加液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