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次更失败的拆解 牧田DC1001吸尘器充电器

楼主(2019-06-04):
吸尘器不充电了,测了一下13.7v充电器没有输出电压,于是想拆开看看,谁知道外壳即结实又有韧性,最后动用了裁纸刀、电钻、烙铁、钳子——硬撕吧开了!大家看看售价80元值不值;目前输出端正负极电压为0、电阻0.6欧姆,也看不出问题来。我学中药的估计无能为力了。

网友:
电容是什么牌子的,看来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价格雷到我了,要问值不值,真不值

网友:
马家里应该多的是。至少要这几样一一对应,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接头。接头不但外形相同,正负也要相同

网友A:
输出短路?查输出整流管,查输出电容

网友B:
十有八九是输出端的肖特基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C:
找个12v钨丝灯泡,用导线焊接在输出变压器的次级,通电试试看能不能点亮,若能点亮,则说明高压部分正常,重点查低压部分。

网友D:
80?一套设备80么?还是一个充电器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短路?查输出整流管,查输出电容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有八九是输出端的肖特基二极管击穿了。

谢谢指点,我辨认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12v钨丝灯泡,用导线焊接在输出变压器的次级,通电试试看能不能点亮,若能点亮,则说明高压部分正常, ...

感谢提供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一套设备80么?还是一个充电器80

一个充电器80元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个充电器80元

找个带微调电阻的12V工业电源,调到跟楼主差不多的电压,再找一颗汽车灯泡当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带微调电阻的12V工业电源,调到跟楼主差不多的电压,再找一颗汽车灯泡当限流电阻。 ...

用了一个替代12v电源试了一下,充电灯亮,窃喜!结果充不进电,充电端电压只有2v左右。机子内部还有乾坤,挺闹心的。

网友F:
输出0.6Ω就算短路了,基本就是红圈那个肖特基整流管击穿了,拆下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击穿一般正反都有读数或叫

找个其它电源的,参数合适的换上,耐压达标、电流大于或等于原来的就行了。

网友:
这电源太坑了,虽然元件用料还行,不过还是RCC电源,高压侧没有用PWM芯片驱动,低压击穿短整流管,不知道高压侧有没有遭殃?8块钱的货色卖80真的够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0.6Ω就算短路了,基本就是红圈那个肖特基整流管击穿了,拆下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击穿一般正反都有 ...

你好,换了二极管后,8.2ohm的电阻瞬间爆。绿皮的应该也是电阻?不知道是以前还是这次爆的。能再大概给诊断一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换了二极管后,8.2ohm的电阻瞬间爆。绿皮的应该也是电阻?不知道是以前还是这次爆的。能再大概给诊 ...

这个是电感,估计还有短路,看看点解电容是不是也不行了

网友:
两个电容之间那个是电感,测量通的话就是好的,你换二极管后应该串40W左右灯泡开机的,如果灯泡亮就有短路,闪一下灭了就可以上电开机。既然开机烧保险,那么电容旁边那个三极管可能也烧了。另外,你要确保你换的二极管没接反。楼主重新开个贴问一下有没有坛友离你近又能帮你修的,工具和零件齐全的坛友很多,他们修这个小菜一碟

网友(2022-11-12):
80确实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