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PTC板拆灯珠,太热怎么破?

楼主(2019-06-04):
弄了个PTC加热板来拆灯珠,用一个VGA分频器的铁壳子做底座,铜柱子固定,怕铜传热太快,我在铜柱子上上下下全垫了纸垫子,还是不行,用时间长了用手拿不住,,有啥办法破解没?

网友A:
加长螺栓?   盒子里加个风扇

网友B:
用陶瓷的,另外外壳和加热板之间加点隔热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陶瓷的,另外外壳和加热板之间加点隔热棉

加隔热棉?辐射过去的热应该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长螺栓?   盒子里加个风扇

加风扇还得想怎么给它供电,为了美观,得弄块电源板在里面,得仔细想想。

楼主:
呀!我咋就没想到。一直找合适的架子,思路一直在金属材质上面。

网友:
还是罗丝加长,和底坐保持一定的空间,才能散热

网友:
热传递不外乎三种方式:传导,对流和辐射。从这三个方面下手即可

网友C:
再加一截铜柱,用一块薄铁皮把加热板和盒子隔开。会好一些。或者找一块装修用的石膏板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加一截铜柱,用一块薄铁皮把加热板和盒子隔开。会好一些。或者找一块装修用的石膏板更好 ...

这办法好,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出主意。

网友:
用光波炉面板隔热

网友D:
为啥都用铜柱呢,应该用热的不良导体支撑,比如一小截实木块,家里搞过装修的应该都有些余料吧,或者到新建小区垃圾桶里随便就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都用铜柱呢,应该用热的不良导体支撑,比如一小截实木块,家里搞过装修的应该都有些余料吧,或者到新建 ...

因为他们不会脑筋急转弯,我都是直接特氟龙管套在铜柱

网友(2019-07-04):
放心,我试过加长铜螺母柱一样很热,最好的是加一块废PCB板转接一下,不要让铜螺母柱直接连到金属板上。

网友:
砖头上打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