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苹果白光T12

楼主(2019-06-04):
一直使用的自制的T12白光,以前的阿三版苹果旧电源已烧,
这次使用的是全新的台达版苹果24V2.65A电源,航插是防
雷莫LEMO自锁式连接器。电位器是步进编码器,精度好。
全段一致性高。寿命长等特点。显示灯预埋在中间的
接线固定橡胶内,外部用一亚克力导光条来显示!
步进编码器旋转时阻尼高,有种爬楼梯的感觉,
比一般电位器手感好!
上图:

手工有待进一步提高,使外观更加完美好看!!!!

网友A:
漂亮~~~
导光柱用的是胶棒!

网友:
内脏不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
导光柱用的是胶棒!

拆机的胶棒,粗细刚好与原线径一样!
航插与编码器左右一边也对称美观!

网友:
不错不错,手艺还是很好的

网友B:
这种航插好看,啥型号,哪家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航插好看,啥型号,哪家淘的?

雷莫牌自锁连接器,马云家去搜吧!

网友C:
做得真漂亮!花费不少吧?

网友D:
我把指示灯隐藏在航插的外圈,显示不是很亮,没有合适的导光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真漂亮!花费不少吧?

价格偏高,不过自己喜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指示灯隐藏在航插的外圈,显示不是很亮,没有合适的导光条

拆机件。透光性很好!

网友E:
电源成色不错啊,做的也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成色不错啊,做的也很漂亮

拜读过你的帖子,在你面前小巫见大巫!

网友F:
够用就好了。。再折腾下去。。买个盒子会好看点。

网友:
貌似在哪见有人用这电源配OLED屏幕的,DIY的好精致,手上一共买了4个1.87A的,这电源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中间加个oled的好看

网友G:
楼主可否列个物料清单啊?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够用就好了。。再折腾下去。。买个盒子会好看点。

谢谢鼓励,细节方面有待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否列个物料清单啊?感谢

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看图片上的文字叙述基本介绍到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莫牌自锁连接器,马云家去搜吧!

型号太多,没搜到你用的这款图片。。。告诉下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