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拉链头卡住了,微距展示它的小秘密

楼主(2019-06-04):
先来个拉链的背景介绍:
--------------------------------------------------
拉链又称拉锁,是依靠连续排列的链牙,使物品并合或分离的连接件。

它由链牙、拉头、限位码或锁紧件等组成。其中链牙是关键部分,它直接决定拉链的侧拉强度。一般拉链有两片链带,每片链带上各自有一列链牙,两列链牙相互交错排列。拉头夹持两侧链牙,借助拉襻滑行,即可使两侧的链牙相互啮合或脱开。

拉链的出现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事。当时,在欧洲中部的一些地方,人们企图通过带、钩和环的办法取代纽扣和蝴蝶结,于是开始拉链的研制。拉链最先用于军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首次订购了大批的拉链给士兵做服装。但拉链在民间的推广则比较晚,直到1930年才被妇女们接受,用来代替服装的纽扣。

拉链是在1926年获得现在的名称的。“一拉,它就开了!再一拉,它就关了!”十分简明地说明了拉链的特点,拉链这个词是这样来的。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拉链由最初的金属材料向非金属材料,单一品种单一功能向多品种多规格综合功能发展,由简单构造到今天的精巧美观,五颜六色,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其性能、结构、材料日新月异,用途广泛,深入到了航天、航空、军事、医疗、民用等各个领域,小小拉链在人们生活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生命力。

拉链,作为上世纪对人类最为实用的十大发明之一,已被载入了历史的史册。
--------------------------------------------------
拉链图片就不上, 大家身上、身边一定有
直接入题

某天孩子拿件运动服,说拉链拉不动的,让偶看看
拉链确实前后都动不了,那就研究一下

仔细观察,应是黄圈位置有凸起,卡在拉链齿间

这张明显

分析应该是这个卡片未抬起的原因
PS:该卡片作用后面解析

撬一撬,凸起小了

把拉链头扣板撬松

拆开就是这样

拉链头活动恢复正常
开始的齿都歪了

组成秘密的三小件

卡片,特殊设计的外形

弹簧片,卡片复位的关键

有弧度的弹性片

扣板,固定上面俩件用的

链头本体

两侧有固定扣板的凹陷

中间容纳卡片

里面没凸起了

现在运动顺滑了

事情自然不能就这样结束
楼下查找、分析原因

楼主:
装上卡片,观察原理

卡片尖端刚好位于拉链齿啮合前
前进时,由于卡片尖端形状,遇齿会抬起

过齿又落下

还是动图展示更直观

后退时,由于尖端形状,卡片会卡在齿间

还是来看动图

这就是拉链的锁定功能,防止运动时拉链在重力、冲击作用自动脱开,让你小的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当然,实际是用那个弹簧片代替偶演示中的重力来实现卡片的复位

PS:裤子拉链原理一样,但结构有所不同,空了再解剖、分析

再来看下拉(拉链头后退)是如何解锁的

自由状态,注意本体上的前后斜坡

在拉力作用下,拉环沿斜坡上升,带动卡片抬起

卡片尖端与链齿脱离,拉链头解锁,可以后退

有前述原理所知,上拉则不存在锁定
但为啥开始上拉不动呢???

下面继续修
拉链头退回末端很紧

看配合的间隙偏小了

稍稍扩一下

太用力会悲剧的,因为它应该是锌合金的

上下没问题了

接着解决锁定机构的问题

经多次试验,最后,扣板的形状引起偶的怀疑
原因如下图

校正一下

弹片多折一些,补偿复位压力

装好

扣入拉链头本体,看高度应该合适了

装好的拉链头,下拉测试

终于可以抬起卡片了,复位也OK

最后找了个拉环坠装好,收工

全程孩子都在边上,顺便也给他讲了工作原理,以及问题的原因

究其原因,偶估计是拉链头受力压迫,导致扣板变形,中间凹陷,锁定卡片不能在拉环作用下解锁,导致卡死

拉链头退回末端很紧,配合缝隙变形应该也说明是受力所致
PS:问孩子,说不知道有木有被夹过或踩过,好吧,小孩子总是粗心的

小小的拉链也集中了人们很多的智慧,这次折腾偶是深有体会

网友A:
夹了根毛大伙圈出来

网友B:
长知识了。想问一下楼主,裤子的拉链夹JJ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呀?(难道要把JJ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长知识了。想问一下楼主,裤子的拉链夹JJ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呀?(难道要把JJ切了?) ...

其实只切了包皮就可以解决

网友D:
原理早知道了,不过没拆过这回是眼见为实了。

网友:
看出来了,其实楼主是来秀微距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了根毛大伙圈出来

衣服只能夹头发了
裤子空裆确实要注意,还可能夹JJ:lol: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知识了。想问一下楼主,裤子的拉链夹JJ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呀?(难道要把JJ切了?) ...

请把内裤先穿上,再看是不是需要切JJ:lol: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偶碰到拉不动时一般是暴力扯烂,以后就不关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上卡片,观察原理

卡片尖端刚好位于拉链齿啮合前

其实你说这么多,孩子都快哭了,不就是想换件新衣裳么,用得着这么教育半天啊。

网友:
原来里面还有这么多小零件

网友:
可惜不是卡了裙子后面的拉链

网友:
这种带自锁的拉链还是挺好的,不会自己开。不用手拉的话,不会自动打开。没有自锁的有可能自己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只切了包皮就可以解决

干脆穿裙子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早知道了,不过没拆过这回是眼见为实了。

嗯嗯,偶之前也是大致了解,这次可算搞明白了

网友:
元首拉链都修了,怎么没用烙铁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知识了。想问一下楼主,裤子的拉链夹JJ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呀?(难道要把JJ切了?) ...

你是梅川内酷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