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三洋帝度洗衣机EF2请教DG-F60311G

楼主(2019-06-04):
  邻居的洗衣机,电话说是不开门故障,打售后不来(或许是贵吧),不来的原因也可能是早已脱保。就过去看,去到时他自己已经拆开了,轻松拆出板来看,这板应该是后换板,这板上还有上次换板的店名及时间,16年的。

一问是换过,再看板上,电源部份一踏糊涂了,可见电容爆(高压低压),二极管爆(5个),两1W的电阻烂脚,已看不清色环,
估计电源芯片OB2212AP也挂了,整板都有封胶,连底部都有。
  把板拿回来,刀片割开四周的封胶,再一字刀慢慢翘出板。清楚碎胶,底部多处铜皮断,还有两处搭焊,这完全是返修板,重新
封胶充新的吧。
   清理电源部份,坏件太多,芯片也确认是坏了,手头没有这型号,没法修了。就找一个小电源12V1A,拆板出来接线移植。
完工去试机,开电源不多时间就出现EF2,,,,度娘一圈:无过零中断信号,连续8秒检测不到过零信号。全是照说明书故障代码
说一通,没有实际的解决方法。

现请教坛友有没有处理过这类问题的,该从哪下手?

网友A:
故障码很明确啊,找过零检测电路,没找电路图,看板子应该是先把四个整流二极管给恢复,再找一下过零电路的元件有无损坏。仅供参考

网友:
参考电路图

楼主:
非常感谢,原来这就是过零线路,在板上看到这个R1是由两个1w电阻并联,然而色环没了,线脚烂了,好象是220k吧.
D1后的为OB2212AP的电源部份,开始也留意到R1这条线路了,没有合适的电阻也就没处理,直接就替电源了.
再次感谢,回去再试下,(后面也买了OB2212,一同试下没问题就不用替代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码很明确啊,找过零检测电路,没找电路图,看板子应该是先把四个整流二极管给恢复,再找一下过零电路的 ...

这电源部份终于修好了
换了OB2212, 高压及输出电容,300v整流二极管及D1,补好断铜皮,灯泡大法上电,结果大亮,
芯片又挂了,一查原来是芯片供电整流二极管短路了(变压器副组过来),再换这个二极管及芯片,
上电,有输出了。功率不大,带5w车灯显于6w。一量芯片3脚处是1.35v,心想那稳压二极管就用2.7v吧,
一加上再上电,结果又杯具了,车灯不亮,一量3脚,居然是0v,拿掉车灯输出30v,输出电容发热中,赶紧断电,
再次换芯片,把稳压管也不要了。就这样,不再试这个稳压管了,就不要了,再补上过零电路电阻两个220k并联。等着上机测试。

网友B:
去这里问问看~但是看样子这台机器已经修过很多次了,连 电路板都修得一塌糊涂!

http://w.ok106.com/list.php?c=%E ... 4%E6%98%8E%E4%B9%A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这里问问看~但是看样子这台机器已经修过很多次了,连 电路板都修得一塌糊涂!

http://w.ok106.c ...

修的话我这应该算是第二次,开胶修是第一次,那两条搭焊的铁线是厂家(或翻新)修的,稳压管也被剪了

这次拆胶前是过零电阻烂脚,整流二极管及芯片供电二极管等6个爆或短路,芯片坏,高压电容爆顶,
高压至过零电阻的铜皮烧没一段,露铜皮的是拆时掉绿油.

板上有胶,随便焊下都会发黑,就有点难看

楼主:
今天去装板了,装上之后试机一切正常。
装之前换的元件处都用热溶胶大概填充封了下.

网友C(2019-07-10):
这是普通电机的低配机嘛?我有台变频的60311BCG最近也在修(太潮湿生锈晶振直接掉了...),板子好像稍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普通电机的低配机嘛?我有台变频的60311BCG最近也在修(太潮湿生锈晶振直接掉了...),板子好像稍有差 ...

是不是低配这就不清楚了, 变频的板复杂. 你那台板应该要换吧,估计其他元件也有生锈

网友(2019-08-31):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低配这就不清楚了, 变频的板复杂. 你那台板应该要换吧,估计其他元件也有生锈 ...

不用,换了个日本村田陶瓷晶振就好了,背面有防水,但晶振在正面

网友(2020-08-15):
三洋全自动洗衣机(包括滚筒)的通病,我修理了一
台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