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论坛首拆天猫精灵无线按钮,叶绿体无线按钮!CHLOROP AUB101

楼主(2019-06-04):
天猫618活动价格19.9元减去红包11块钱买来玩玩,到手即拆。。。

网友A: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相当于一个遥控器,可以把你要对天猫精灵说的命令设置成按一下钮,有单击,双击和长按三个触发方式,我主要用来开关灯,晚上有时候要开关一下灯 家人睡觉了还要喊一下不方便,用这个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带电池的无线开关,又是螃蟹的蓝牙。。。

网友:
我要上车,发票来,谢谢!

网友B:
价格太贵了,这个东东跟蓝牙刷卡器差不多,估计可以用刷卡器电池改成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太贵了,这个东东跟蓝牙刷卡器差不多,估计可以用刷卡器电池改成充电的。 ...

按照官方的说法一个颗电池可以用两年,那就没有改充电的必要了

网友:
要是自发电按钮无需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当于一个遥控器,可以把你要对天猫精灵说的命令设置成按一下钮,有单击,双击和长按三个触发方式,我主 ...

关灯不如买9.9元的遥控器,还可以调亮度色温。当然这个的用途更多一些

楼主:
螃蟹牌 RTL8762CM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灯不如买9.9元的遥控器,还可以调亮度色温。当然这个的用途更多一些

这个可以通过组合指令设置成一键开灯-调节亮度-调色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通过组合指令设置成一键开灯-调节亮度-调色温

不是这么说的,一键的东西永远不如多键的操作简便,而且这个东西圆形的肯定手感不如遥控器好。再加上人家遥控器是可以同时控制两盏灯的,所以单单控制灯这个功能是不如用遥控器的。价格还贵上一倍。但是这东西用途广,其他电器都可以控制,这才是他的优点

网友D:
所谓智能音箱就得有这种配件。
比如,把这个设置成门铃,贴在外面。
按一下天猫精灵来个“有访客”或者“叮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智能音箱就得有这种配件。
比如,把这个设置成门铃,贴在外面。
按一下天猫精灵来个“有访客”或者“叮 ...

这个按钮有门铃功能,可以叮咚

网友:
叶绿体无线按钮

网友:
这个东西感觉 用处不是很大。

网友(2025-06-11):
学习了,如何拆解叶绿体无线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