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纽曼A109充电宝坏了,可能是什么地方故障?

楼主(2019-06-04):
纽曼A109充电宝,上午带出门还是好的,晚上就没有反应了。
充电、放电、按旁边唯一的按钮都没有任何反应,请问可能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电芯还有3.9v电压,但是无输出。用充电头输入没有反应,两个输入头都试过了。输出没有。按旁边的按钮也没有反应。
需要从哪里开始检查,可能是什么元件坏了?

补充内容 (2019-6-13 11:08):
终于修好了!

网友A:
锂电保护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U4 U5 U6  这个失效了 导致电流没有输出。可以跳过去 飞线试试,具体脚位请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保护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U4 U5 U6  这个失效了 导致电流没有输出。可以跳过去 飞线试试,具体脚位 ...

U4 U5 U6 失效,会导致给充电宝充电也没有反应吗?

楼主:
测量了一下,两个usb口输出之间是并联关系,但是输出的正负之间只有6欧的电阻,这是正常的吗?

楼主:
终于修好了!

先检查锂电保护芯片 U4 U5 U6。
接上锂电池的时候,万用表检查 U4 1、2、3脚之间电阻为0,
断开锂电池,1、2、3脚之间不通,

说明保护芯片工作正常。

然后检查主控芯片 U1。
U1 第1脚和地之间电阻有6欧,怀疑主控芯片坏。

拆下 U1,发现输出和地之间仍旧6欧。

然后挨个拆下 U1 上面的电容。
当拆下红框中的电容后,发现输出和地之间终于不通了。
该电容被击穿,导致主控芯片不工作。

在废弃的电路板上找了一个差不多的电容,然后挨个装上。
再把U1焊回去。 发现恢复正常了。

重新焊上电池,装回外壳,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