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禾 USB-C to Lightning数据线评测

楼主(2019-06-04):
三人禾推出USB-C to Lightning快充数据线 基于C94端头开发

前一段时间充电头网联手三人禾推出的苹果PD快充线试用活动”,于是申请一根进行评测,感谢充电头网,三人禾提供的数据线,感谢数码之家平台,让用户可以将真实的使用体验分享给大家。

几年前,众多手机厂商纷纷推出手机快充技术,兼容性较高的高通QC2.0和QC3.0,目前来看QC3.0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通用和最高输出能力可达100W的PD协议。

自从苹果开放了第三方C2L线的授权,opso,Anker,小米,绿联,三人禾等等各大手机配件厂商都推出了C2L线,相对于原装线缆便宜很多,今天评测的这条线是通过MFI认证的三人禾推出的C2L线。

包装比较简单,售价未知,貌似还没上市。
反面详细标注了支持的设备,注意,没有出现AirPods的身影,但是后期测试是支持的。
包装可以说非常简陋,包装廉价感比较强,钱要花在刀刃上,不管包装了,接下来看看线材如何
总长度一米二,自带扎带,这个给好评,无论是外出放包里还是在家里用都是很方便的。
银白色的C94端子,铝合金外壳加注塑,结实可靠。这里提一下闪电头端子,这是这条线的核心,不像老款A2L的线触点是镀金的,
像苹果的lighiting接口的耳机,电镀工艺从镀金升级为铑钌避免了之前镀金端子因为氧化导致发黑的情况。
使用了全针的TYPE-C接口,虽然只用到了其中的几根线。
与其他数据线对比,从左到右依次是:
Apple,ZMI,三人禾,OPSO。
说实话在这里真的看不出来谁好谁坏,都挺可靠。
线材按照硬度排序为:
三人禾>Apple>OPSO>ZMI。
zmi的线材最软。
虽然OPSO和三人禾都是编织线,但是OPSO的线材还是相对来说软一些的。
OPSO是短线,如果能再软一些就好了,反而线长了对硬度倒不是太明显。
大概两年前买过一根所谓的LG microUSB线,那个线太硬了,用着极不友好。
线材,不是越粗越好,在能达到内阻要求的情况下越软越好。
另一个降低硬度的办法就是使用多股线材,经验来看就算是20AWG的硅胶线依然柔软无比。
四个C94端子,从左到右为APPLE,ZMI,三人禾,OPSO。
可能大部分厂家都把功夫用在线材上了,很多厂商忽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导致线材非常不友好。
例如OPSO,因为黑色固定部分太大,导致与手机壳开孔冲突,线插不进去,每次用OPSO都要去掉手机壳,尴尬。
这里也看不出来税号谁坏,反而大品牌的紫米缝隙要大一些。
据说ZMI的线材都是OPSO代工的(道听途说)。
zmi算是复刻了Apple的线材,无论价格还是颜值都是我最喜欢的。
两根编织线外观基本上差不多。
这里发现了一个BUG,应该是U表的BUG,通过U表给AirPods是不能充电的,应该是U表的TYPE-C是缩水的,省略掉了一些针脚。
图上可以看出U表无电流,AirPods未显示充电,电源是小米20Ah高配版(45W)。
去掉U表直接用C2L线给AirPods充电是可以充电的。
通过U表可以给iPhone7充电,不知道这个锅该谁来背。
楼下继续,对支持PD的设备进行充电测试。

楼主:
继续对数据线兼容性进行测试,电源使用小米20Ah移动电源高配版,
最大输出能力45W,给手机充电不存在瓶颈。

四张图分别是Apple原装充电线,ZMI充电线,OPSO充电线和三人禾充电线。
首先对AirPods一代进行充电,因为不支持PD,所以是默认5V档位充电,耳机盒电量基本上快满了,所以充电电流比较小,大概只有0.12A

对剩余电量为30%左右的iphoneX充电,四根数据线功率分别为:
Apple:15.74W   ZMI:15.88W
OPSO:15.41W  三人禾:16.54W
四根线配合小米移动电源均进入PD快充模式,功率也在16W上下。
三人禾的功率偏大一点,可见三人禾的兼容性和内阻还是比较理想的。

这是对剩余电量大概20%的iPhone8充电,受电池容量限制,iPhone8仅支持12W PD快充。
四根数据线功率分别为:
Apple:10.09W   ZMI:9.71W
OPSO:9.91W  三人禾:9.99W
iPhone8搭配四根数据线均成功进入PD快充模式,最终消耗功率在10W上下。

继续对剩余电量大概35%的iPad mini5充电,受电池容量限制,iPad mini5仅支持20W PD快充。
四根数据线功率分别为:
Apple:20.88W   ZMI:20.55W
OPSO:20.36W  三人禾:20.45W
iPad mini5搭配四根数据线均成功进入PD快充模式,最终消耗功率在20W上下,当在打开屏幕使用过程中,功率会高于20W,意思是可以全速充电的同时从充电器取电来维持电脑运行。

对剩余电量大概20%的iPhone8 Plus充电
四根数据线功率分别为:
Apple:15.76W   ZMI:15.41W
OPSO:15.24W  三人禾:15.49W
iPhone8 Plus搭配四根数据线均成功进入PD快充模式,最终消耗功率在15.5W上下,
可见数据线对充电速度影响不太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购买。

最后对iPhone7进行充电测试,因为iPhone7不支持PD快充,
所以充电器运行在5V电压下,功率大概7W,应该是Apple2.1A或者2.4A协议,
这肯定要比祖传5W充电头快的。

写在最后

从2017年年底推出的iPhone8开始,iPhone设备就开始全面支持PD快充,但是PD充电器依然没有成为出厂标配,
就算是最新款的ipad pro,也没有配备满血款30Wpd充电器而是配备了18W的PD充电器,所以小伙伴们丢掉你们的充电头吧,哪怕换成5V2A的也比原装的舒服多了。如有需要,PD充电器+PD移动电源+PD数据线。

感觉苹果对快充的定位非常完美:快充为便捷,慢充保寿命。
这根三人禾C2L数据线在评测中表现非常不错,无论做工还是充电速度(内阻),1.2M的数据线比常见的1M长那么一小段,而且自带收纳带,出门携带不会缠绕,这点非常完美,唯一一点不足是硬度稍微有点硬,如果能再软一些就完美了。推荐大家购买(貌似还没上市)。

本次对三人禾C2L数据线评测到此结束,欢迎跟帖留言。

楼主:
占楼编辑,未完待续 0x01

楼主:
占楼编辑,未完待续 0x02

网友:
通用性好才会有市场!!!

网友:
新的ios    andriod 手机终于可以连在一起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LBJ好评,不过该换湖人球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