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软件升级包在哪个文件夹里面?

楼主(2019-06-04):
打开电脑上的软件时,发现新版本之后,软件会询问是否下载更新包,同意之后便马上开始下载,下载完之后,可以点击安装。

这个下载后的升级包在电脑什么文件夹里面?

网友:
要看是什么软件吧,看看安装目录里有没有

网友:
这个要看软件了,它想放哪就放哪
一般是在当前目录或者C:\Users\用户名\AppData\Local\Temp下。
你可以使用FolderChangesView、ProcessMonitor、api-monitor等软件监控看下

网友:
这个要看这款软件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你敢说你用的什么系统吗?linux?windows?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