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用话筒支架做电视落地架

楼主(2019-06-04):
老爸住院病房里边没电视机,可老爸病情决定需要声光刺激,原来想着用手机加支架,让老爸在床头看手机,但是,病房没WIFI,流量看视频几天就用光了。

还是想法安装电视机吧,正好家里有无线数字电视机顶盒,离电视台近,用室内天线就可以了。

看网上落地电视支架倒是也不太贵,但是还得等好多天才能到货,等不及呀。

看网上落地支架跟话筒支架差不多少,就有了用话筒做电视落地架的想法。想到就干,单位话筒支架已经吃灰好久了,借出来用一段时间,老爸出院再还回去。

支架改好才想起照相

下部支撑

上部就是简易电视挂架,下部中间用螺丝和话筒支架拧在一起,上部用扎带扎住,

液晶电视很轻,这支架完全能撑得住

下部支架细节

上部扎带细节

中间螺丝细节

电视机背面上部安装两个悬挂钮

挂钮细节

海信电视

15年生产的

另一种电视挂架,机顶盒放它上边

泡沫板垫片

虾牌家用很顺手

两个挂架,一个挂电视,一个放机顶盒

楼主:
电视机挂上的样子

装上机顶盒平台

机顶盒平台细节

天线杆,端部打孔好用扎带固定天线

装上天线的样子

天线固定细节

天线杆就是一个穿线管(红)和PVC管(白)

开播

整体背面

背面细节

开门大吉

机顶盒和天线细节

天线就是用原来卡话筒的地方卡住天线

这样卡住不太牢固,最后用了一个卡子从外边又卡了一下,很牢固了,只是忘了拍照

全集完,谢谢欣赏!

网友:
好儿子!
不过感觉头重脚轻容易倒呀

网友:
很实用的孝心电视落地架

网友:
很危险  真的

网友:
千万小心,感觉这个碰一下就会倒的哦

网友:
实用,为孝心点赞

网友:
單薄了點啊,
為孝心點讚

网友:
也为楼主的孝心点个赞

网友:
楼主也是费心了,愿老人早日康复

网友:
稳定性有待考虑。

网友:
看的让人心酸呢,跟我老爸当年一样。。。不过现在有无线信号的电视台几乎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机挂上的样子

祝老人家早日康复

网友A:
机顶盒的制造商太笨了,电视机都成壁挂的了,机顶盒还非要横着摆,看到很多处,电视屏幕装得很好看,旁边却装个架子放路由器、机顶盒。

网友:
老人心情好,康复快,祝老人早日康复。楼主的孝心可嘉。

网友(2019-10-17):
机顶盒可以竖着放,贴着电视机背面的顶端或者底边,然后用纸板或者铁板之类的做个45度的板,贴在机顶盒红外接收的后面,这样就可以把机顶盒竖着放,更简洁

示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顶盒的制造商太笨了,电视机都成壁挂的了,机顶盒还非要横着摆,看到很多处,电视屏幕装得很好看,旁边却 ...

看看我楼上的方案,可以让机顶盒竖着放,非常省地方

网友:
祝老人家早日康复,电视架脚一定要重

网友(2019-11-28):
有才,有孝心,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