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话匣子

楼主(2019-06-04):
谁谁谁的,说突然没声音了,看了一下还有显示就是没外放。

模样  am fm mp3 带录音

反面

接口

测面

一粒18650供电

拆开后

fm天线

am天线

喇叭盒儿

板子

收音ic 单芯片集成am fm

mic 用于录音

rom

喇叭功放

耳机放大 就一运放

主控

接口功能

拿下主板

一堆按键

拆掉音腔  一个小喇叭和一个被动振膜

4欧姆 3w

测下阻值正常

装回去好了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A:
德生的做工不错

网友B:
没看到修的地方在哪里

网友:
我这叫西匣子

网友:
德生也开始乱点科技树了,TF卡,MP3都加进来了,低端市场这真不错的

网友C:
遇过类似的,取出来再装回来“故障”消失

网友D:
有的时候确实这样,拆开之后没发现问题,再装回去 就好了。哈哈哈哈。恭喜楼主!

网友E:
这“话匣子”不错,就是喇叭小了点,包邮送过来,正好偶有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生的做工不错

看着还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修的地方在哪里

没修,应该是喇叭座接触不良~

楼主:
西匣子?头次听说,戏匣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过类似的,取出来再装回来“故障”消失

哈哈 维修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时候确实这样,拆开之后没发现问题,再装回去 就好了。哈哈哈哈。恭喜楼主! ...

哈哈 有点蹊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话匣子”不错,就是喇叭小了点,包邮送过来,正好偶有喇叭

哈哈 看样子这话匣子算保不住了~

网友:
用磁棒的灵敏度不错,虽然一般都听调频

网友:
德生的这个外形看着还不错,不过价钱可能不便宜

网友F:
大婶,就这样装回去了?我还想看看如何折腾的呢。。。。。

网友:
话匣子在我们老家特指70年代到80年代初一段时间里的那种地域广播用的纸盆喇叭,地线是真的要接地上的,还要浇点水以增加导电性,每天播出时间基本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婶,就这样装回去了?我还想看看如何折腾的呢。。。。。

哈哈 我也想折腾一下的,可是这玩意儿不提气 不禁折腾啊

网友:
接触不良,下次很快又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