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police 强光手电,用料厚实就是不肯用实心仓,可惜了这身板。

楼主(2019-06-04):
拆解police 强光手电,用料厚实就是不肯用实心仓,可惜了这身板。
挺厚实的山货手电,惦手里挺能骗人的。
R5小灯珠,cell的是不可能的啦!
亮度还是可以的,至少比草帽,大草帽好很多。
不知道印这个违不违法?

强光手电
15年买的,不知道防碎标贴这里的意义?有没有螺丝可拆。
尾帽
弹簧在不错,还是金灿灿的。
电池仓
可以看出捅身是很厚实的,可以当武器用。
开关
正极

驱动
空心仓

网友:
这手电筒,最大的毛病就是久了会发生接触不良的问题。我有好几只都是这毛病,防水做的不错

网友:
拆的比较彻底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是山上的。正品是这样的。

网友:
反正都是焖烧,估计亮度也不是很高

网友:
确实挺厚实,不过看了二楼的在看楼主的山味太重

网友:
现在正经警用的工具没有咱们自己DIY出来的漂亮,但是人家的比较结实

网友:
偶撸的第一支LED手电就是这样式,确实厚实
后来给老爸用了
等牙膏ing

网友:
亮度很一般吧,不是印上个标记就是井茶专用的。

网友:
認真發帖 空心仓,常见的垃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是山上的。正品是这样的。

謝謝分享  没看错吧铜芯仓? 开新帖发个吧。

网友:
这款是最初版的,后来升级成了机械调焦,透镜不动,只移动里面灯珠位置。

网友:
不是实心的,就差评了

网友:
q5大灯泡,还不错~

网友:
这个灯仓和外壳接触很少,热量不能很有效的传出去,不是很好。

网友:
分享。。。。筒身用料厚实,灯珠略差,空心仓不好。。。。

网友:
这个可能与加工难度有关,
先把那个标志和字词盖了再用吧

网友(2024-08-21):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是山上的。正品是这样的。

对了,兄弟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