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灯改锂电。

楼主(2019-06-04):
头灯改锂电。
翻箱倒柜出来一个头灯,不亮。想拆开看看是什么玩意,拆开后原来是RC降压+铅酸电池。
果断改锂电。

用一颗18650接升压电路(6V输出),开全亮,但是灯一直闪,闪着闪着一路不亮了,测灯两端电压低至2.2V估计烧了。
电压调低至3.73V(升压板实测最低电压),开一路灯,开了一个小时又开始闪。在网上没有找到是什么原因。
计划换灯,,艹,,没有同款,大小合适的。只有贴片LED,找了很多,方法也想了很多。

最后决定用这个12V的小灯板。这个小灯板是2个LED串联在串联2电阻。
这个小灯板一个刚好放在灯杯里面,一节锂电撑不住,2个18650并联。
18650是拆的充电宝上面的,充电宝充不进电了,拆了18650用能研测出单个容量重新利用。

升压板升压至12V直接小灯板,小灯板全部并联,实测亮度不错,但是发热严重。决定4个并联为强光,2个并联为弱光。电压调至11V

改装前与改装后的电路
给18650加一个TP4056充电板,DC5.21接口充电。

晚上夜间照亮可以用,就是中间有黄斑,可能与LED灯珠有关。

EDN

楼主:
电路原理图

楼主:
除了外壳和开关,大部分都换了。。。TP4056充电指示用DIP接到原来的指示灯位置。

网友:
改的不错,灯板距离那么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