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19¥的追随者GPS定位器,顺便加电池

楼主(2019-06-04):
买了量电驴子,看到这GPS便宜 买个来玩玩,因为住5楼所以不好充电,要经常把电池拿到楼上充电所以加个电池免的断电

叩开盖子可以看到移动的物联网卡

拆掉盖子那两个螺丝就可以扣开盖子拿出电路板了

电路跟以前坛子里拆的不太一样,DC DC芯片处没有屏蔽罩,而且电路有所改变

电池负极接gnd处,正极接gnd上二极管的那个脚,出来的电压是4.3V左右 所以一定得用有保护板的电池,最好是用高压电池就不怕过冲了

套个热缩管用来防水

车头处找到常电线接上就行了用扎带搞定一下

网友A:
ru如何登应用   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如何登应用   定位

当你在收到定位器后请按照说明书下载APP,当打开界面时账号是设备号也就是IMEI后面显示的15位数字,密码就是这15位数字后面的六位数,或者123456;然后登陆就可以打开了,如果设备未接通电源设备会显示未启用,只要安装通电后就是正常显示位置状态了

网友B:
马上移动2g就要关闭 所以这些做gps定位器厂家都在清库存  ,再不卖就真是电子垃圾了

网友C:
电池+位置错误,应该是图片这里,这里不超4.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位置错误,应该是图片这里,这里不超4.2v

这里跟那个管脚是相通的 电压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上移动2g就要关闭 所以这些做gps定位器厂家都在清库存  ,再不卖就真是电子垃圾了 ...

移动想关闭2g还早着呢,现在主要还是2g通话来着 起码5年之内不会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马上移动2g就要关闭 所以这些做gps定位器厂家都在清库存  ,再不卖就真是电子垃圾了 ...

这些不是库存,这些都是近期开发的新产品,刚开发出来时谷米公司几乎每个型号白送了1000个给老用户测试反馈,我就抢了2个,1元包邮一个.这个型号的测试版是gs03b,带电池那款是gw01,用的是一次性高容量锂电

网友:
一块钱一个,亏死了,弄个改装一下放电动车上,抓小偷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些不是库存,这些都是近期开发的新产品,刚开发出来时谷米公司几乎每个型号白送了1000个给老用户测试反馈 ...

1元包邮的还有吗?另问个问题,我也按楼主改的,内接了18650做供电。问题是放在家里,一直不动,过段时间就会变成离线?各位有相同的情况吗?确认电池有4V左右,是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元包邮的还有吗?另问个问题,我也按楼主改的,内接了18650做供电。问题是放在家里,一直不动,过段时间 ...

正式版都出了几版了,1元包邮是测试版,去年的事没有了,离线可能是你设置不对吧,运动上传时间调成10秒看看,在不行就发设备号给客服让他帮你在后台看看什么情况。你说的4v什么意思? 只能确定楼主接电池那个点外接电源的话那个点有4v左右的电压

网友E:
楼主应该把定位装到电池里,现在的小偷都是偷电池不偷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把定位装到电池里,现在的小偷都是偷电池不偷车的

电池是用的铁盒子

网友F(2020-02-26):
我也改电池了,软件里面不能显示电池电压,你们的能行吗?

网友(2020-04-12):
感觉现在的定位,不如几年前的定位准确了.

网友(2020-09-27):
引用 网友F:
我也改电池了,软件里面不能显示电池电压,你们的能行吗?

4月12的红色板子,同样不显示电压,有个温度显示,新版缩水了好多元件

网友G:
这种定位精度如何,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种定位精度如何,哈

室外很准,北斗的功劳,没卫星定位时会相差几百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定位精度如何,哈

还行,老爷子的老年代步车和电动三轮停放位置中间隔了一间房子,一直定位显示距离五米,电动三轮在屋里挪上两米都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室外很准,北斗的功劳,没卫星定位时会相差几百米

    好吧, 真的已经很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