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3843 boost 升压 ,用LM358控制调整脉宽实现调压调流设计

楼主(2019-06-04):
如图所示, UC3843 的 2脚接地后通过 光耦调节 1脚的增益控制 , 为什么不能控制脉宽的占空比 , 用三极管控制也实现不了 , 我看了电动车充电器的电路控制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为什么调节不到, 无奈之下, 请论友 指点一二  , 请高手支招一下

UC3842-boost升压电路仿真文件

网友A:
你这样都开环了,能控制才怪了。需要那么麻烦用光耦吗?按你这个思路,光耦,运放,基准通通扔掉不需要,一个电阻搞定的事你偏偏用了一皮卡的零件。。。这电路如果接对了,我敢保证自激得连它娘都不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都开环了,能控制才怪了。需要那么麻烦用光耦吗?按你这个思路,光耦,运放,基准通通扔掉不需要,一 ...

那该如果接, 承蒙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该如果接, 承蒙指教

调431的那个电位器不起作用吗?

网友:
调整431连接的电位器应该可以调整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