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外形和尚明堂一样的牛嗒USB桌面风扇

楼主(2019-06-04):
尚明堂的19.9风扇没赶上车,无意看到有家外形和尚明堂一样的风扇,收货好评也是19.9,看评价也是无刷电机,厂家地址也都是一个地方,估计这货就是公版的,贴上自家的品牌,NIUDA MP-MNXFS,拆机看看吧,模具一模一样,电路板跟论坛上对比,不一样了,充电都是4056,大点的芯片打磨了,基本差不多,哪天加个电池就这样用了

楼主:
手机传图排版有点乱,电路板图片明天用电脑上传吧

网友:
是不是无刷电机认真从缝隙看下是否有霍尔元件就知道了。

另外没看到拆机图啊,直接手机上传吧

网友:
应该是同一个代工厂的产品

网友:
公模无疑了

网友:
看看电池是不是一样就知道了

网友:
这些小玩意一出来,后面很快就被山寨了,我朝特色

楼主:
手机上传图片全乱了,大家凑合着看吧

网友A:
这个东东不知道噪音怎样,我那个噪音太大,滋滋响,应该是pwm调制问题,电机老是工作在低速所致。这两年折腾了三四个直流无刷,都有高频滋滋噪音,反正现在对直流无刷已经无爱了。同样钱不如买个交流可以摇头的大风扇,风力大,没有滋滋高频噪音,只要呼呼风声,增加电容可以改成微风档,基本无声。要吹风扇还是建议买交流的

网友:
尚朋堂的车没赶上,等不急了,上了别的车。早点看到这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几寸的,想上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不知道噪音怎样,我那个噪音太大,滋滋响,应该是pwm调制问题,电机老是工作在低速所致。这两年折 ...

你是没用过直流变频风扇吧,小米的279元,网易严选199元。和固态硬盘类似,用过就回不去了。比交流风扇好很多!低档真正无噪音。不是几乎!!!!功耗很小一半左右!

网友(2019-08-13):
有大佬知道牛嗒这个风扇怎么改电阻降速吗?求指导

网友:
这种的不好,吵得很夜里更不好用

网友(2020-07-06):
这种噪音很大的,还不如之前尚朋堂那个小风扇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