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切换器微改自动切换-----懒人第一贴

楼主(2019-06-04):
家里的电视老了,只有一个HDMI接口,但有两个机顶盒,想看高清就买了个HDMI切换器,苦于是按键开关的,每次换机顶盒都要走过去,实在不适合我这样的懒人使用.
由于我的电源插板已改了遥控,所以一开始也想把这个HDMI切换器也改成遥控的.

可是还那句话,我这人实在太懒了,所以想利直接改个自动切换的.
所需元件:继电器继电器取电:D4+和任意地
默认1号视频线路,当2号机顶盒开机,2线路有信号,自动切换至2号线路.
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图,希望能给和我一样的懒人们一个小提示.
继电器是拆件旧料,焊工不好,高手勿喷,谢谢了!

网友:
厉害,我也一个这样的

楼主:
实在懒得总走过去切换,就改了自动切换,需要改的可以参考

网友(2020-07-03):
HDMI是怎么检测有线路插入的?

网友:
看样子,懒惰也能促进科学发展,并非坏事啊

网友(2020-08-23):
不错不错,我也想改

网友:
大佬能发个电路图参考一下吗?

网友:
从垃圾场拾来的几台液晶电视机,夏普40’的有四个hdmi接口,足够用;飞利浦32和创维47的都有两组,只有海信42的是一路接口,而且这机器的MTK方案只要同一台机顶盒的av输出有信号,HDMI口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2021-01-05):
我猜的不错的话这一版通过供电来实现输入信号切换,D4和D5是两个输入整流阻隔二极管

网友:
SD642AO的切换是通过电压控制,可以用三极管来控制也许更简单,虽然网上SD642AO的资料不多但它和TS3DV642A0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