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本天龙RCD-M40 cd功放 不开机

楼主(2019-06-04):
大概觉得是电源板的问题:
如图,按开机继电器不吸合,开机指示灯闪动,待机小变压器3.9v正常输出,大变压器无输出,cw01就是接大变压器220v的输入,CW02就是大变压器输出的小电压。单独接大变压器是可以正常输出的,但是单独接后功放显示屏也不亮,功放也还是不能工作。

楼主:
天龙官方维修手册   M40维修手册 提取码hxhw

网友:
牛B,,我象看天书,,,高中的知识都还给老师了,,算了,我搬砖去了

网友:
有电路图就好办了,小电源是如何控制主电源的?查各种保护节点吧。

网友:
电源部分应该没问题,开机指示灯闪亮,说明控制系统有动作,如果测量控制电源的输出电压正常的话,说明控制系统输出到继电器部分有故障~

网友:
可以先测量CN92-3脚-PWR_ON 有没有电压?这个是控制主变压器220V-CW01 的电压的。
再看看CN92-2脚-PWR_DN 这个是过压保护的,正常应该是3V左右。
最后再看看MCU IC11 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2022-04-20):
  慢慢的 不怎么想去进行零件级维修,总想有现成的代用板 直接维修

网友:
开机 指示灯闪动,理论是小变压器提供的控制电压供电连接的某部分控制电路有短路,接个小电压烧机摸摸温度试试看是否某个滤波电容短路,或断开各个部分电路试试、找出短路部分

网友A(2022-07-29):
引用 楼主:
天龙官方维修手册   M40维修手册 提取码hxhw

你图纸是在哪里下载的,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这图纸,帮忙告知。谢谢

网友(2022-11-28):
引用 网友A:
你图纸是在哪里下载的,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这图纸,帮忙告知。谢谢

我也在找RCD-M40和RCD-M41的维修手册,我拥有大量电子产品维修手册,可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