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百灵达UB1622FX PRO拆机维修

楼主(2019-06-04):
收到一台百灵达调音台,外观垃圾,旋转编码器旋柄折断

拆机更换旋转编码器

更换所有推子电位器

完成装机。。。。

(后续)装机完成后发现一路话筒无声,效果输出单声道???

遂再次拆机!!!

图中电阻排其中一路已从5.1K变为30K,更换后第二路话筒正常。

单声道效果输出排查外围元件后初步判定JRC4850损坏,更换后故障依旧

这次排查所有电容,用信号注入法,果不其然此按键输入端这个电容外表无异样,但实际以开路!

至此维修完成...

遗留问题:主音量推子推到80%以上时会无声,怀疑新买的推子有问题?但别的声道全都正常。

望大神不吝赐教,在此谢谢!

楼主:
前几天论坛无法发帖求助,图纸下载不到,只能用放大镜依照电路板逐步查找线路走向...

网友:
遗留的问题很可能就是推子问题,这玩意貌似有的质量相当差~

网友:
我有个差不多的,好像是10年前组了个卡拉OK自娱自乐,都吃灰好多年了

网友(2021-12-03):
您好,看到您有维修调音台的帖子,我手头有一个百灵达X1622USB电源坏了,原来修过一次,修完效果器就不怎么好用,这会机器根本就打不开了,请问您能给修一下吗

网友(2022-10-19):
学习了,感谢楼主发帖分享!

网友:
调音台用好了非常有用,恭喜楼主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