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更换空调鼓风机功率晶体管(电阻)作业!

楼主(2019-06-04):
  最近广东这边老下雨,昨天刚好天晴,车从早上上班暴晒到下午4点左右,然后开车出去办事,一路都正常,办完事准备回公司,从地库出来,开空调,风扇竟然没动静……
  虽然没有风,但从空调出风口可以感觉到飘出来的冷气,第一时间关掉空调,别把蒸发器结霜冻爆了。
  下班回家后拆了鼓风机连接蓄电池测试,鼓风机能转,那么,是控制电路故障……这种问题很大概率是“功率晶体管”(俗称 鼓风机电阻)坏了,于是在X宝上下单,45包邮,买了一个,等了2天,还好这两天虽然下雨,不过没有堵车……

收到后在中午抽个时间给换上去,就是这个东东坏了,

法雷奥的,印字是法国生产,应该不太可能,金属散热片是给 控制功率管(三极管)散热的!

这个东西大概原理就是通过功率管控制鼓风机的电压,从而调节风机转速,实现不同档位的风量大小

通过不同的电压,调节风量大小,加载12v电压达到最大风量

准备把新的换上去,门都打开,凉快些

更换它需要从方向盘下面进行操作,准备一盏灯放里面

它就在油门踏板的上面,绿色的插头,拔出来后我先把新的插上去测试,没错,果然正常了

测试后开始更换,先要拆油门和刹车支架

本想把支架拆完后完全拿出来,但绿色插头上方的这个卡扣比较难拆,又不想破坏它,就凑合着换吧!

空间比较小,需要用到短的螺丝刀

将2颗固定螺丝拧下,就拆下来了

应该和最近比较潮湿的天气有关,再加上暴晒,车内温度过高,开空调导致烧毁

换下来的功率管,印字是中国制造,法雷奥的,其实我对“法雷奥”不感冒,配件质量和耐久性不太好,之前换的“法雷奥”离合分泵,不到1年就坏了,原装的也开了5年就坏了,后来选择“重庆大金”的离合三件套,就非常好用,现在已经用了3年了

我更愿意选择副厂的零件,原厂件容易坏的情况下,就尽量别再去选原厂件

对比一下,原厂的散热片要厚一点点

据说这个配件是通病,轩逸、骐达、骊威、启辰D50、阳光、颐达等车型都容易烧掉这个,不建议再选择原厂件

坏掉的拆开看看,散热片连接的是一个黑色三极管

三极管和散热片用金属弹簧片压紧,并涂硅脂散热,类似于主机CPU散热

一边与电路板铆紧固定,不容易分离

背面也有3处冷压的铆接,这样散热片不会受震动分离导致散热不良

控制芯片是EZDP0902  ,网上查不到

没办法分离,就懒得去暴力拆解了,至此,更换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A:
为什么这种风扇不用无刷电机呢?

网友B:
尼桑被雷诺控股以后就成了法国车了,用很多不靠谱的法国配件。

网友C:
这个是怎样的工作放式?线性调压?调流?还是pwm?pwm接感性负载要有续流二极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种风扇不用无刷电机呢?

成本考虑吧,无刷电机成本高,主要要解决高温、防水、稳定性,对驱动电路和信号板要求很高,碳刷的电机能达到一部车的寿命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桑被雷诺控股以后就成了法国车了,用很多不靠谱的法国配件。

这配件还不如国内大厂的品牌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怎样的工作放式?线性调压?调流?还是pwm?pwm接感性负载要有续流二极管啊 ...

是PWM调压的,二极管有的,刚好被插头的影子遮住了,图片上看不到

网友:
其实拆了修修也行 估计没大毛病 只要ic不坏其他都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PWM调压的,二极管有的,刚好被插头的影子遮住了,图片上看不到

续流管发热也不小啊,应该贴在散热片上的!

网友D:
遗憾没见到管子真面目。。。话说一线半导体大厂也有可能晶片批次缺陷。

网友E:
有些是直接用电阻代替

网友:
管子击穿了吗?用表测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是直接用电阻代替

可靠但能耗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遗憾没见到管子真面目。。。话说一线半导体大厂也有可能晶片批次缺陷。

所以拆机管是好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本考虑吧,无刷电机成本高,主要要解决高温、防水、稳定性,对驱动电路和信号板要求很高,碳刷的电机能 ...

大众,与众不同,有刷,内置驱动,一拖二,贵很多,而且碳刷不太好换,上次看人爆力拆一个,真不好拆!我看了半天想完整拆板不行,拆转子要拆密封盖!

网友F:
可以给我个连接吗?我找不到这东西
还有你的车是自动空调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是直接用电阻代替

手动空调解决方案一般就是用的串联电阻,可靠性确实高一些,不过发热和耗能,一档和最高档的耗能没区别,一开空调就相当于全功率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给我个连接吗?我找不到这东西
还有你的车是自动空调的是吗?

已私信,没错我的是自动空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众,与众不同,有刷,内置驱动,一拖二,贵很多,而且碳刷不太好换,上次看人爆力拆一个,真不好拆!我 ...

确实不好拆的,曾经拿到过丰田的鼓风电机,那缝隙连刀片都放不进去,更别说用螺丝刀撬了,一颗螺丝没有,无奈放弃

网友:
楼主可以测量下功率晶体管是否短路,这么大的散热器应该不容易坏

其实也要看看是否是负载电机有问题,不然新的控制器换上去用不了多久也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