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华为企业级SAS接口900G 2.5寸SSD硬盘

楼主(2019-06-04):
手头有一个坏了的SAS接口固态硬盘,两年前买的,当时大概万把块一块,来看看和普通家用SSD有什么不一样。

外壳整个是铝合金的,14mm厚,背面是散热槽

本以为只是一块电路板,没想到拆开是三明治结构的

有两块电路板,很厚实,沉甸甸的

左边的板子应该是供电部分,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固态电容

仔细看看,第一次看到这种板子,挺震撼的

楼主:
另一块板子是接口、主控和存储芯片,存储芯片是镁光的

把板子掀开,发现下面有导热硅胶垫贴在外壳上

主控是华为自研的海思Hi1812存储控制芯片

拆解完毕。有没有大开眼界哈?

喜欢的话下次再找点好玩的拆拆

网友:
很扎实,散热部分几乎有些夸张了

网友:
头一次见,这供电真豪华,散热给力

网友:
这个是公司换下来的吧?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与以前看过拆解带法拉电容的功能一样吧 掉电保护

网友:
东东不错,价格应该也挺贵吧。用料够扎实。

网友:
价格贵,用料好。那一排排的

网友:
来来来,可代做U盘

网友:
早就听说华为有自己的固态硬盘,第一次见~

网友:
企业级的东西就是不一样,黑色的是钽电容,掉电保护用的。这SSD竟然是菊花的主控?第一次见到菊花的SSD,这么多F,不知道好坏,不然买个主控板子自己开卡玩也挺爽的

网友:
用料不错,好像是MLC颗粒的。

网友:
这么多钽电容。
可以拆F用了

网友:
目的不同,这主要为稳定吧

网友:
居然是自己的主控,看来备胎真的很多,支持自主企业,赶紧进军消费市场,带动国内产业升级

网友:
这个比一般的企业级产品要求更高,属于运营级产品。可靠性是第一诉求!
华为的存储在运营商、政务云市场上占有率很高,EMC被踢出局以后,国内就这几个厂家玩。
这东西价格是冰火两重天,初期投标可能0报价进去,后续扩容时硬件也许还是亏本,但是会通过软件功能、打包服务把钱赚回来。

网友:
这设计用料很豪华了。

网友:
试试两块板分开能用不

网友(2019-11-18):
两块板中间只有14pin信号连接?中间没有散热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