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拼多多几块钱包邮的电动车灯

楼主(2019-06-04):
小电驴的灯太暗了,6.9包邮买了个电动车灯,准备装上试试。先看看外包装吧 标的10W
有九颗灯珠 看起来还行铝合金的外壳

习惯用之前拆一拆,前面一扭就开 ,恒流驱动跟灯板一体的
坑爹货,幸好用之前拆了,要不然车子怎么起火的都不知道

网友A:
我想知道接在哪?我想买个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接在哪?我想买个安上

断掉原车灯的线路 接上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B:
第二张图,家用电流220v~~~~笑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接在哪?我想买个安上

并联到原来大灯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家用电流220v~~~~笑死了

山寨货 随便印刷的货

网友C:
正常的LED高温连接线都是硅胶线,山寨的什么材质的都有

网友D:
能是啥好东西?连电流电压也分不清!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估计虚标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LED高温连接线都是硅胶线,山寨的什么材质的都有

这就是普通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是啥好东西?连电流电压也分不清!

一分钱一分货呗,不过好歹也是铝基板加恒流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估计虚标比较厉害。

确实是的左右  实际5W左右 而且灯珠太垃圾了 超级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分钱一分货呗,不过好歹也是铝基板加恒流驱动了

看包装上的说明是外行,220V电流?有这说法?东西也估计用不住,几天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包装上的说明是外行,220V电流?有这说法?东西也估计用不住,几天的事。 ...

在铝基板跟散热上涂了散热硅脂 应该用的久一点,

网友:
连电压电流都分不清的厂家能做出什么好东西?

网友:
几块钱也就这样的货啦

网友F:
恭喜楼主省钱了,退款不退货

网友:
用30元券花5块钱撸了一个15珠的透镜的,太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省钱了,退款不退货

卖家重新发一个来,这个我重新接了线,版线套了热缩管 已经装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铝基板跟散热上涂了散热硅脂 应该用的久一点,

这些!小厂产品,怕灯珠用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