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哪位知道这个5V升压模块上的6脚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9-06-04):
这种上面的,丝印有好几种,我手上的是F14F,网上有看到丝印193的,有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的吗?另外这个模块能改成升压到9V的吗?

楼主:
补充下,测了下参考电压是1.2V左右,两个分压电阻是4.7K和1.5K的

网友A:
调调升压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调升压电阻试试

恩,是想调,如果知道型号更好,找了好几个相似的都不对

楼主:
看来没戏了,试了下最高只能调到6V多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没戏了,试了下最高只能调到6V多一点

要是想玩的话出邮费我送你几个升压模块,sx1308,最高升压28v,有pcb跟ic和电感,自己加上电容电阻二极管就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想玩的话出邮费我送你几个升压模块,sx1308,最高升压28v,有pcb跟ic和电感,自己加上电容电阻二极管 ...

谢拉,不过不用了,正好有这个模块想试试看而已

网友:
MT3608吧,去年用了一批升压板,输入电压上20V老烧坏,5V很安全。调整那两个电阻,可以上升至24V。

网友:
这个芯片是 G1217 最高升压只能到6V,最大电流只有600MA,如果要换SX1308或者MT3608的换需要改电路,引脚定义不同,不能直接更换

网友B:
你可以跑线路看是否和这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跑线路看是否和这个一样

谢谢,已经试过了,升不了那么高,放弃了

网友:
马芸宝“发明家电子科技”2.04包邮我刚到手试了还可以

网友:
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2020-01-02):
这个片子是0.9V启动的。有好几个公司做,禾芯微,单独不好买。

网友:
楼主9V是打算用在无线话筒还是万用表啊?直接两锂电串联就是了。

网友(2023-10-15):
圣邦微有,自己去官网看